中断和定时器是不是总是在一起的?

楼主(2022-08-05):
中断一定要有定时器才会产生中断吗?

网友A:
中断源太多了,你是连书都不看就来问问题吗?

网友B:
外部中断

网友C:
不用有定时器,IO电平变化也可以中断

网友D:
不是,它俩甚至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中断是CPU内核集成在一起的。定时器只是一般的外设。

网友E:
STC8有几十种中断、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串口中断、SPI、ADC中断等,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F:
IO,定时器,串口,AD等,能产生中断的外设很多,想要更多的理解这些,需要写程序去练。买个开发板,或者是在工作中,多改造改造外围电路,多尝试多练习就懂了。

网友G:
定时器可以不用中断,中断可以不用定时器。

网友H:
定时器能产生中断,但中断不一定是定时器产生的。

网友I:
定时器可以触发中断,但是中断不一定是定时器才能触发,gpio,uart,spi,iic这些都可以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