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G1K17-20PIN,烧录不进去,检测不到MCU

楼主(2022-08-05):
求助STC8G1K17-20PIN,烧录不进去,检测不到MCU

最近一个板子用的STC8G1K17-20pin的MCU,想用USB转TTL烧程序,

出了问题,一直检测不到MCU,电路很简单,没有排查出来问题

中间有试过 RXD 和 TXD 上啦了10K的电阻,但是仍然检测不到

烧写工具是STC-isp

有用过的大佬吗,帮忙看一下

网友A:
RXD和TXD 中间搞个电容干什么的 ???

网友B:
按STC推荐电路连接,要选用优质USB线。

网友C:
不对啊,你确定这个封装是对的吗

网友D:
先把C1电容焊下来再说吧

网友E:
P3.0 P3.1接的1uF电容短路信号了,要要去掉。

网友F:
8G系列的  11和12脚才是TTL串口啊,你这个引脚文件哪里找的?

网友G:
你画的MCU形状是TSSOP的,管脚排列却是QFN20的!

网友H:
首先一点,你要确定他的引脚是对应的,再一个就是上面两个引脚之间不可以接电容,

网友I:
烧录命令下达后,将目标板断电几秒再上电。试试。

楼主:
图不是我画的,新手小白,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华丽一个电容,电容接上会怎样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图不是我画的,新手小白,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华丽一个电容,电容接上会怎样可以解答一下吗

电容接上,就不能下载呗!
与其研究这个,不如把下载搞定, 参考 板凳贴的图,不要画蛇添足的增加任何其他东西,包括但不限于“上拉电阻”,等你能成功下载了,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之后,再去研究其他的加加减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不是我画的,新手小白,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华丽一个电容,电容接上会怎样可以解答一下吗

电容接会怎样?你不是已经体验到效果了吗?

网友K:
下载线转换后的线路上不要接电阻电容之类的器件,还有是目标板一定要断电,先点软件下载,然后过两三秒钟再给目标板上电,

网友L:
P3.0 P3.1接的1uF电容短路信号了,很好奇你这个电容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M:
烧写后不能有电容,然后有问题你在看看烧录软件是否是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