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一句话的意思

楼主:
unsigned char j,k;怎么有2个变量,怎么理解这句话?

网友A(2022-08-06):
等效于: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网友B:
unsigned char j,k; 是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的简短写法。

网友C:
定义两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网友D:
同时定义了两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也可以分开定义。

网友E:
j,k,都是无符号字符型变量啊。
用逗号分隔,一次性定义多个同类型变量,是C的标准用法。

网友F:
"unsigned char j,k;"
等效于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网友G:
按照正常定义变量: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但是两个变量是同类型且初始赋值一样的话,为了方便简洁一般都写一块中间用逗号可开就行了。就像你写的,实际上是定义了j, k两个变量。

网友H:
请看C语言基础课本的逗号运算符。

网友I:
定义了两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网友J:
这根本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学习态度的问题
随便找一本C语言方面的书,在最开始的声明中就有说明

网友K:
和单独定义是一样的效果,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k;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根本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学习态度的问题
随便找一本C语言方面的书,在最开始的声明中就有说明

老哥,每次都看到你

网友L:
这个语句就是定义了两个变量呀,j和K,中间用逗号分开的,你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老哥,每次都看到你

因为我无聊呀,又不知道要干嘛,刷点存在感呀

网友M:
就是把J和K定义为(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网友N:
C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