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和433M遥控器实际测试

楼主(2022-08-06):
315M和433M遥控器测试条件相同,实际户外测试433M要比315M远很多,应该315M穿透性更强   那距离更远才对,请教懂的大神

网友A:
十几年前测过,没干扰情况。同样的场强和接收灵敏度,接收的天线都是1/4波长。户外测315和 433距离差不多的。差很远的话,可能你的环境存在干扰。

网友B:
应该差不多的。差别大,应该是发射功率不同,接收灵敏度不同,天线匹配不好等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差不多的。差别大,应该是发射功率不同,接收灵敏度不同,天线匹配不好等等原因。

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有在屏蔽房测试过,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C:
那接收和发射功率都测试的参数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就是说在室外有些频率干扰

网友D:
理论上,同样发射条件下,315会略远,蛋遥控器功率那么小,这个略远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E:
说法不科学,主要是原理未学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法不科学,主要是原理未学透。

在屏蔽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试的接收灵敏度,用频谱仪测试的发射功率,在测试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315M和433M距离应该差不多;但实际测试遥控距离433M要不315M远很多,
请教这种情况要怎么说才科学呢,或者给我这种未学透原理的讲解一下为什么;感谢大神

网友F(2022-11-22):
引用 楼主:
在屏蔽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试的接收灵敏度,用频谱仪测试的发射功率,在测试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都差 ...

发射功率有测过没有,   基本上接收端都没多大差别,   一个发射功率1W 另一个发射功率只有0.1W , 那这个就……

网友G:
这个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电磁波的距离跟频率就没什么关系,功率一样,传播的距离就差不多的,现实环境对不同的频率传输特性不同,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H:
最好数据说话,比如说一个80米,一个是200米,明确具体。天线也有方向的,发射和接收要转动不同角度

网友I:
单纯就功率而言,貌似功率*4,才能距离*2,我们这边搞RF的都这么说。所以,功率差别不大是可以忽略的。
如果有条件,应该测杂散,用频谱扫一下,结果就出来了。同样的功率,杂散大了,主频就小了,对外干扰不说,还让遥控距离变短。
还可以测一下天线回路,用网络分析仪测一下回路驻波比。

网友J:
理论上户外无遮挡时,在同等条件下距离与频率关系不大,在有遮挡时,频率越低距离越远。433M与315M本身差别不大,与2.4G差别才大。

网友K:
天线不匹配315M

网友L:
这两个频率很接近,所以它们的传输范围也应该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