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7302测试例程

楼主(2022-08-06):
RN7302测试例程,全网不多的RN7032测试源码,值得参考。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pi.h"

/*        本测试例程(满量程40A)针对1000:1电流互感器进行简易校表,offset校正,并输出ABC三相电流有效值。*/

/*        A5--->RN7302_SCK        */
/*        A6--->RN7302_SDO        */
/*        A7--->RN7302_SDI        */

#define        RN7302_CS   PAout(4)   //RN7302_CS  使能

u8 RN7302_Read(u16 wReg,u8 *pBuf)                                                //00计量参数寄存器,0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
        u8 temp;
        RN7302_CS=0;
        SPI1_ReadWriteByte(wReg);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temp = (((u8)(wReg >> 4)) & 0xf0)^0xff + 0x10;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
        pBuf[0]=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1]=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2]=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3]=SPI1_ReadWriteByte(0xff);
        RN7302_CS=1;
    return(1);
}

void RN7302_Write(u16 wReg,u8 *pBuf,u8 DatLen)                        //00计量参数寄存器,0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
        u8 num,temp;
        u8 cs;

        RN7302_CS=0;
        temp = (u8)(wReg & 0x00ff);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temp = (((u8)(wReg >> 4)) & 0xf0) + 0x80;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cs=wReg+temp;
        delay_us(10);
        for(num=0;num<DatLen;num++)
        {
        SPI1_ReadWriteByte(pBuf[num]);
        cs+=pBuf[num];
        }
        cs=~cs;
        SPI1_ReadWriteByte(cs);
        RN7302_CS=1;
}
int main(void)
{
        u32 num0=0;
        u8 k[5]={0},f=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SPI1_Init();
        GPIOSet();

k[0]=0xe5;
RN7302_Write(0x0180,k,1);        // 写使能位

k[0]=0xa2;
RN7302_Write(0x0181,k,1);        // 切换到EMM配置寄存器

k[0]=0xfa;
RN7302_Write(0x0182,k,1);        // 复位

delay_ms(500);

k[0]=0xe5;
RN7302_Write(0x0180,k,1);

k[0]=0xa2;
RN7302_Write(0x0181,k,1);

k[0]=0x77;
k[1]=0x77;
k[2]=0x77;
RN7302_Write(0x0162,k,3);        //EMU 控制寄存器

k[0]=0x25;
k[1]=0x78;
RN7302_Write(0x0100,k,2);        //HFConst1  ,高频脉冲计数寄存器 1
RN7302_Write(0x0101,k,2);        //HFConst2        ,高频脉冲计数寄存器 1

k[0]=0x01;
k[1]=0xD5;
RN7302_Write(0x0102,k,2);        //IStart_PS ,有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寄存器
RN7302_Write(0x0103,k,2);        //IStart_Q  ,无功启动电流阈值寄存器

k[0]=0x14;
k[1]=0xfb;
RN7302_Write(0x0104,k,2);        //LostVoltT  ,失压阈值寄存器

k[0]=0x00;
k[1]=0x49;
RN7302_Write(0x0105,k,2);        //ZXOT  ,过零阈值寄存器

k[0]=0x00;
k[1]=0x04;
k[2]=0x0b;
RN7302_Write(0x0158,k,3);        //SAGCFG ,电压暂降阈值配置

k[0]=0x47;
k[1]=0x33;
RN7302_Write(0x0159,k,2);        //OVLVL  ,过压阈值配置

k[0]=0x65;
k[1]=0x32;
RN7302_Write(0x015a,k,2);        //OILVL  ,过流阈值配置

k[0]=0x0F;
k[1]=0x21;
k[2]=0x00;
RN7302_Write(0x0161,k,3);/*******************************************************************/

//k[0]=0x00;
//k[1]=0x00;
//RN7302_Write(0x0118,k,2);

k[0]=0x17;
k[1]=0x01;
RN7302_Write(0x0113,k,2);        //GSUA  ,采样通道 UA 通道增益
RN7302_Write(0x0114,k,2);        //GSUB  ,
RN7302_Write(0x0115,k,2);        //GSUC  ,

k[0]=0x86;
k[1]=0x0d;
RN7302_Write(0x0116,k,2);        //GSIA  ,采样通道 IA 通道增益
RN7302_Write(0x0117,k,2);        //GSIB  ,
RN7302_Write(0x0118,k,2);        //GSIC  ,

k[0]=0x8A;
RN7302_Write(0x010C,k,1);        //PHSUA ,采样通道 UA 相位校正寄存器
RN7302_Write(0x010D,k,1);        //PHSUB ,
RN7302_Write(0x010E,k,1);        //PHSUC ,

k[0]=0x80;
k[1]=0x80;
k[2]=0x80;
RN7302_Write(0x010f,k,3);
RN7302_Write(0x0110,k,3);
RN7302_Write(0x0111,k,3);

//空载电压有效值小数校准(OFFSET)
k[0]=0x00;
k[1]=0x00;
RN7302_Write(0x0121,k,2);
RN7302_Write(0x0122,k,2);
RN7302_Write(0x0123,k,2);

//空载电流有效值小数校准(OFFSET)
k[0]=0xff;
k[1]=0xf0;
RN7302_Write(0x0124,k,2);
RN7302_Write(0x0125,k,2);
RN7302_Write(0x0126,k,2);

//k[0]=0x00;
//k[1]=0x00;
//RN7302_Write(0x0131,k,2);
//RN7302_Write(0x0132,k,2);
//RN7302_Write(0x0133,k,2);

//RN7302_Write(0x0128,k,2);
//RN7302_Write(0x0129,k,2);
//RN7302_Write(0x012a,k,2);

//RN7302_Write(0x012b,k,2);
//RN7302_Write(0x012c,k,2);
//RN7302_Write(0x012d,k,2);

//RN7302_Write(0x012e,k,2);
//RN7302_Write(0x012f,k,2);
//RN7302_Write(0x0130,k,2);

//// 通道功率OFFSET校正
//RN7302_Write(0x0137,k,2);
//RN7302_Write(0x0138,k,2);
//RN7302_Write(0x0139,k,2);

k[0]=0x42;
RN7302_Write(0x0184,k,1);

k[0]=0x00;
RN7302_Write(0x0185,k,1);

k[0]=0x00;
RN7302_Write(0x0184,k,1);

k[0]=0x04;
k[1]=0x32;
k[2]=0x10;
RN7302_Write(0x0160,k,3);

// 清空采样数据缓存区
k[2]=0x10;
RN7302_Write(0x0163,k,3);

// 写保护
k[0]=0xdc;
RN7302_Write(0x0180,k,1);
        while(1)
        {
        delay_ms(500);
        RN7302_Read(0x000B,k);
        num0=((0x00000000|k[0]<<24|k[1]<<16|k[2]<<8|k[3])&0x0fffffff)/160;
        printf("IA_Reg=%02x%02x%02x%02x IA =%.3f \r\n",k[0],k[1],k[2],k[3],num0/1000.000);

        RN7302_Read(0x000C,k);
        num0=((0x00000000|k[0]<<24|k[1]<<16|k[2]<<8|k[3])&0x0fffffff)/160;
        printf("IB_Reg=%02x%02x%02x%02x IB =%.3f \r\n",k[0],k[1],k[2],k[3],num0/1000.000);

        RN7302_Read(0x000d,k);
        num0=((0x00000000|k[0]<<24|k[1]<<16|k[2]<<8|k[3])&0x0fffffff)/160;
        printf("IC_Reg=%02x%02x%02x%02x IC =%.3f \r\n\r\n",k[0],k[1],k[2],k[3],num0/1000.00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Keil代码下载(仅供参考,有错误求指教):

网友A(2023-07-22):
啥玩楞,不推荐下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