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的12864问题解决

楼主(2022-08-06):
对于不带字库的12864,其光标显示控制命令与带字库的显示一样吗?为什么我的不带字库12864(KS0108)中的控制命令无效呢?功能需实现光标的闪烁及移动

网友A:
不带字库的就是点阵方式显示,实际就是按图形方式进行编程,光标闪烁要自已写不同的图形实现

网友B:
闪烁的光标会很酷,但 ks0108 硬件没有内置对此的支持,因此闪烁需要由软件完成

网友C:
AMD的平台与INTEL的平台。都能安装MSOS,但架构不一样,指令也不一样

网友D:
很明显,你不懂显示原理。
先去读通12864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字库的就是点阵方式显示,实际就是按图形方式进行编程,光标闪烁要自已写不同的图形实现

哦,是这样的!就是不清楚,因手上只有无字库的,无有字库的!谢谢提供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烁的光标会很酷,但 ks0108 硬件没有内置对此的支持,因此闪烁需要由软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字库的就是点阵方式显示,实际就是按图形方式进行编程,光标闪烁要自已写不同的图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你不懂显示原理。
先去读通12864的手册。

自学的,无完整教材,看了较多资料都是带字库的,就没有完整的无字库资料。对命令字输入始终没理解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的平台与INTEL的平台。都能安装MSOS,但架构不一样,指令也不一样

有点高深,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