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道功放20W*2 2+1增强 蓝牙 AD52580系统 紫色 男人的魅力

楼主(2022-08-06):
采用AD52580功放芯片,8Ω  20W  2.0的设计,气质  音色  包括颜值这一块不输2.1。
老规矩板载蓝牙芯片加使能控制,触摸式控制pow级WS2812B的电源指示灯(刺眼的话 灯可以单独关掉 不影响功放)。
这一手2+1运放增强的效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出色的多。
2个运放分别管左右声道,各一个,二阶压控低通,砍100hz以上频率。放大5倍。
1个运放管双声道高音10khz,一阶高通,我的想法是一阶曲线衔接中音更丝滑,不会断崖式衔接,听感更舒服,5倍 高音人声出色。
全频直接7.5k跨接功放输入与音源输出之间。
功放芯片增益20db 最小的增益数值。桌面级够用了。加了2+1运放增强,这响度完全够听(我听20%音量够了)
音量调到60%(怕扰民,不敢开到100)高音依然出色不失真,低音深沉不拖泥带水。高低音各5倍前级+1倍全频,功放20db增益,刚刚好。
蓝牙方面4各按键控制,AUX输入,蓝牙连接手机或电脑,TF  U盘都有。(蓝牙芯片是AC6925A,某一个宝有卖 带程序的)
蓝牙方面有点缺陷,就是AUX输入的信号和无线的信号强度不匹配,AUX的信号要更小一点。
也有可能是我用了20k的下拉电阻放电 导致的衰减,但是无伤大雅。
总的来说  这一款的理想程度要比Y148的更满意,不过设计参数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论芯片好坏,都是好芯片,重在设计。
欢迎各位提提意见和想法。
上菜!
(文件包 包含所有 可以直接打板)

网友A:
      这么厉害的功放不用散热片吗?我用AD815,加了一个铝块散热,没有风扇的时候实测工作温度69度,放大倍数还只是开到5倍。试了另一款OPA541,也是加同样的铝块,开了不到1分钟,摸了一下,人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的功放不用散热片吗?我用AD815,加了一个铝块散热,没有风扇的时候实测工作温度69度,放大 ...

我用的15v供电,也就用了20%的音量。摸上去没什么温度。底部加了大面积散热焊盘。还好吧。 24v满负荷工作可能要加,预留了位置放散热片

网友B(2023-01-19):
楼主有没有源文件呀

网友C:
晶豪的数字功放芯片便携。回音壁音箱用的比较多。

网友D(2023-08-05):
楼主,写了上菜,菜呢?

网友E(2023-09-14):
菜呢,上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