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在板子上没用

楼主(2022-08-06):
为什么单片机在面包板上是正常的,到板子上就没用了,在面包板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我写了个简单测试的,用测试座在面包板上是可以让LED亮的,但是焊接在板子上接好了线也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大神解答

网友A:
同样一块单片机面包板上可以别的地方不可以则别的电路存在问题是肯定的

网友B:
单片机焊接有问题,虚焊,连焊,错焊。

网友C:
万用表电流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首先要检查焊接有没有短路,方向有没有错,检查电源供电,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焊接问题,多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焊错了呗。查一下呗。差错也是一项重要技能。

网友F:
程序有严重错误

网友G:
检查外围电路,与焊接的情况。 多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H:
万用表电流测一下是否正常,再仔细检查一下是否错焊

网友I:
你的程序有错误

//STC15系列 IO口
#include "reg51.h"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void main()
{
    P1M0 = 0x00;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1M1 = 0x00;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

网友I:
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

这个首先要检查焊接有没有短路,LED方向有没有错,检查电源供电,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焊接问题

网友J:
需要仔细检查PCB板,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需要的是细心。

网友K:
因为拆下来的芯片引脚有氧化物,所以装在测试座里面接触不良导致不能运行,解决方法是用洗板水洗一下,解决问题

网友L:
程序退出了。

网友M:
首先检查单片机供电是否正常,其次LED极性有没有搞反,还有你用什么单片机,有的单片机要设置推挽输出才行

网友N:
细节问题。。。。。

网友O:
程序测试出效果的话,唯一问题就是硬件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