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共用一个定时器调用方法?

楼主(2022-08-07):
用一个定时器,一个IO输出定时,5分钟输出高电平,隔1分钟输出低电平,再输出6分钟高电平,请各大侠指教下!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即可,将定时器设置成标准节拍,如1MS。需要多少定时时间,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就可以了。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494&pid=1099428

网友B:
这描述也是无敌了,5分钟输出高电平,隔一分钟输出低电平,那么这隔的一分钟,io什么状态?高阻态?随机乱跳?

网友C:
定时器工作于1ms定时,作为系统节拍。然后再中断里处理各种定时,年月日时分秒,软件定时器,随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描述也是无敌了,5分钟输出高电平,隔一分钟输出低电平,那么这隔的一分钟,io什么状态?高阻态?随机乱跳 ...

输出高电平5分钟,再输出1分钟低电平,再输出6分钟高电平!

网友D:
很简单:
在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多设置几个变量用于计数,对应计数1分,5分,6分……,想几个就几个。
计数满则时间到,该干啥干啥。同时复位计数值,继续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高电平5分钟,再输出1分钟低电平,再输出6分钟高电平!

做一个 10ms 的定时中断,中断程序大致如下: 因为你具体也没说清楚,虽然不符合 闭环逻辑,但是该你参考应该足够了。

char        T0_Count,Mode_Count,Mode;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if(++T0_Count == 100)
        {
                T0_Count = 0;
                switch(Mode)
                {
                        case        0:        //初始状态
                        IO        = 1;
                        Mode++;
                        break;
                        case        1:
                        if(++Mode_Count==5)
                        {
                                Mode_Count = 0;
                                IO = 0;
                                Mode++;
                        }
                        break;
                        case        2:
                        if(++Mode_Count==1)
                        {
                                Mode_Count = 0;
                                IO = 1;
                                Mode++;
                        }
                        break;
                        case        3:
                        if(++Mode_Count==6)
                        {
                                Mode_Count = 0;
                                IO = 0;                        //接下来变啥??
                                Mode++;                        //要不要 Mode = 0? 啥时候闭环?
                        }
                        break;

                }

        }
}

大致这样一个东西。

网友E:
在定时器里同添加一个变量计时,例如定时器是1MS   假如是500MS低电平  100MS高电平可以这样写
cnt++;
if(cnt>=500){
  高电平;
}else {
  低电平;
}
if(cnt>=600)
     cnt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