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函数名前带下横线_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07):
有2个问题:
1. HAL库函数里有一种函数 名称前面带“_”下横线 例如:  __HAL_UART_ENABLE(huart);   它与不带下横线的函数有什么区别?
2. 还有些函数 函数名下方带横线例如:NVIC_EnableIRQ(IRQn);  这表示什么意思?

请高手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前面带横线的貌似是宏定义,不带横线的是函数

网友B:
参考一下: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着重的意思吧?
C语言中在函数名或关键字前加下划线
一般情况是标识该函数或关键字是自己内部使用的,与提供给外部的接口函数或关键字加以区分。
这只是一种约定,实际你非要把这些函数或关键字提供给外部使用,语法上也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