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串口接收程序向stc8a8k64d4移植后没有反应的问题

楼主:
大佬们,之前我用51单片机弄了个串口接收(无反馈pc端,单接收)的程序。实验效果是单片机接收到串口信号后反馈给P1的端口。然后对端口的高低电平来做判断。后来换了STC8a的板子。然后接收程序不变,中断程序按照烧录软件的例程复制过来。然而运行后一直没有反应。之后一直改都亦是如此。我也是有点懵了。所以浪费大佬们的一点时间来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

程序如下:(已包括8a的头文件)

#include "stc8aa.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bit tx1=P2^0;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Uart1_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REN=1;
    AUXR = 0x15;
}

void main()
{
    UartInit();
    ES = 1;
    EA = 1;
    P2M0 = 0x00;
    P2M1 = 0x00;
                P1=Receive();
                if(P1==0xfe)
                {
                        tx1=0;
                }
}

网友A(2022-08-08):
串口端口定义对不对,晶振频率,波特率选择对不对?

网友B:
应该是寄存器不同吧,stc8系列的寄存器·有些不同,需要按数据手册进行调整

网友C:
STC8A 是 1T 单片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网友D:
新单片机是1T的,程序要修改才能用,涉及到有关波特率的寄存器

网友E:
换芯片的时候要留意寄存器设置的分别
下面是STC89C的

下面是STC8的

你的代码中有AUXR = 0x15;
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射器

但前几句是定时器1的初始化
所以波特率不对

网友F:
STC8A8K64D4速度远比STC89的快。波特率计算方法也不同,IO上电后是高阻,要设置。

网友F:
楼主可以取STC官网下载例子直接测试。

网友G:
向7#多学习学习,学会查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