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重复发送数据

楼主(2022-08-07):
就在主函数里面调用了一下串口函数

按理说她应该发送1次就完了,为什么打开串口后,他会一直不断地发送给PC呢?

网友A:
撒都没有全靠猜

网友B:
仔细分析程序逻辑,重复执行了。

网友C:
调用串口函数前设置约束条件。

网友D:
她1次发完后,是不是又被你干了一次又一次。仔细按逻辑走走,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E:
关中断了吗?

网友F:
没有设置停止发送的条件,或者通过其他事件触发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