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请问一个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2-08-08):
#include <STC11F.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sbit ge=P3^5;
sbit shi=P3^4;
sbit bai=P3^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void)
{

              uint i;

        while(1)
        {

                {
                                                                                                P3=0xff;
                                                                              P1=0xff;
                                                                              delay(2);
                                                                              bai=0;
                        P1=table[num/100];
                                                                              delay(15);

                }

                {
                        P3=0xff;
                                                                              P1=0xff;
                                                                              delay(2);
                                                                              shi=0;
                                                                                                P1=table[num/10%10];//送个位段码
                                                                              delay(15);

                }
                                                                {
                        P3=0xff;
                                                                              P1=0xff;
                                                                              delay(2);
                                                                              ge=0;
                                                                                                P1=table[num%10];
                                                                              delay(15);

                }
                                                                i++;
                if(i==100)                   //大概是1秒
                {
                        i=0;
                        num++;
                        if(num>1000)
                        {
                                num=0;
                        }
                }

                delay(1);                //延时约1ms,以此控制主循环周期
        }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楼主:
不会编辑,下文没接上,我重新试试

楼主:
初学51,只学到了延时函数阶段,这个是我按照我的理解写的一个三位数码管999倒计时,其中自增加部分是是抄前辈的,

                                                        i++;
                if(i==100)                   //大概是1秒
                {
                        i=0;
                        num++;
                        if(num>1000)
                        {
                                num=0;
                        }

就是这一段有点不能理解,i==100是如何延时的,按我的理解这个要写成
{
num=0,num<1000,num++;
delay(1000);
if(num=1000);
num=0;
}
每一秒钟num自加一,直到满1000,然后归0.

网友A:
这个i要进这个函数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100;i>0;i--)
                for(j=110;j>0;j--);
}
这样去理解

网友B:
看代码不能断章取义
你的代码可以简化为

while(1)
{
        i++;
        if(i==100)                   //大概是1秒
        {
                i=0;
                num++;
        }
        delay(1);//延时约1ms,以此控制主循环周期<<<<<<<<<<<<<<<<<<<<<<<<<<<
}

这样看的出如何延时的吧?

楼主(2022-10-22):
感谢两位老师的指点,是我理解片面了,要从总局来看这个。再次感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