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三位数码管999倒计时程序理解

楼主(2022-08-08):
初学51,只学到了延时函数阶段,这个是我按照我的理解写的一个三位数码管999倒计时,其中自增加部分是是抄前辈的,

                                                        i++;
                if(i==100)                   //大概是1秒
                {
                        i=0;
                        num++;
                        if(num>1000)
                        {
                                num=0;
                        }

就是这一段有点不能理解,i==100是如何延时的,按我的理解这个要写成
{
num=0,num<1000,num++;
delay(1000);
if(num=1000);
num=0;
}
每一秒钟num自加一,直到满1000,然后归0.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初学51,而是你的C语言需要好好的复习一下了,我不知道你发上来的代码是不是排版的问题,总之一眼看上去,语法的错误就很多。你如果在单片机上跑的话,你可以单步仿真一下,看看每一步运行完,数值都是怎么变化的,可能也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