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扇挡板问题

楼主(2022-08-08):
排气扇挡板是靠风力自动吹开。现在挡板被油烟黏住,不能吹开,需要手动拨开。
排气扇220V供电,想开机给挡板一个下拉的力,保持,关机释放下拉力 不知道用什么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A:
找强力去污剂清洗下挡板就行了,用个毛电子元件,这思路没有十年cerebral thrombus想不出来。

网友B:
市面上有现成的风道阀门,1个220v的小电机,2个互补的限位继电器。 一共三个线头a,b,c。a和b给220v电时,电机转动,到达限位继电器后,自动断开停止。  b和c给220v电时,电机反向转动,到达另外一个限位继电器后,自动断开停止。  你只需要把排风扇的开关改成单刀双掷,即可对接到风道阀门的接线,再配合正反转的空间相位,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你搜 执行器 有很多种 找个电压 扭矩 接口对你都合适的 并联在排气扇开关上就可用实现你的要求 但中间的连接机构 可能要动动脑筋

网友D:
电磁铁啊,不过这样改装值得吗?如果雨水泼不进,可以不用挡板,用合适的铁丝网或者塑料网固定在外面防止鸟类甲虫飞入

网友E:
一根细绳子绑在那三片挡板的联动杆上,绳子下端挽个圈,拉下绳子挡板开启,绳圈挂在钉子或别的物件上;取开挂在钉子的绳圈挡板自重下落关闭,如果油腻粘阻就给挡板外伸端加配重。简单方便可靠廉价。

网友F:
洗干净不就好了

网友G:
一个电磁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H:
这事情搞得。。。如果油烟继续累积呢? 累积到推不动了呢。。。。。。。。还是清洁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强力去污剂清洗下挡板就行了,用个毛电子元件,这思路没有十年cerebral thrombus想不出来。

每次都要拆下来,清理油污,麻烦

网友I:
有一种排风扇,下面绳子一拉,开电机,也开挡板。在一拉,关电机,关挡板。参考一下。

网友J:
直接把挡板拆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就好比阑尾发炎,把阑尾噶了就不发炎了。

网友K:
低端排气扇自己改还不如直接买个高端点的算了,折腾时间成本划不来。减速电机,舵机符合你的应用方向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L:
大多数排风扇,四片挡板有连杆连接的,连杆上有个环的,可以绑绳子的,屋内外壳底部有个孔的,绳子可以穿出来的,开排风扇时拉一下扇叶打开了,只要排风扇吹着就不会再关上了。也就每次开多个拉绳子的动作,不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多数排风扇,四片挡板有连杆连接的,连杆上有个环的,可以绑绳子的,屋内外壳底部有个孔的,绳子可以穿出 ...

绳子上面也容易粘到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把挡板拆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就好比阑尾发炎,把阑尾噶了就不发炎了。

阻挡灰尘进来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绳子上面也容易粘到油烟

你要这么说的话……,开关上也会粘到油烟,你打算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电磁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电磁铁如何控制速度,不要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要这么说的话……,开关上也会粘到油烟,你打算怎么办?

开关可以远离油烟安装,拉绳在排气扇下方,靠近燃气灶后面油烟较大,最好一个开关就能控制。

网友M:
有电推杆,你搞个二手便宜点的按上就行了。买通点弹出,断电就收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直接把挡板拆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就好比阑尾发炎,把阑尾噶了就不发炎了。

挡板拆了,苍蝇蚊子飞进来,又是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开关可以远离油烟安装,拉绳在排气扇下方,靠近燃气灶后面油烟较大,最好一个开关就能控制。

有一种东西,叫"滑轮",可以改变绳子的走向,若干滑轮组合,开关放多远,拉绳可以一样拉多远。还有一种东西叫"踏板",绳子引到离地10cm左右,用链接20cm长钢板钢板一端着地,成30度斜面,脚一踩就能拉开,放脚就回弹,考究一点的就把着地一端简单固定一下。最后,再脏的自行车,只要是每天有人骑的,车把和坐垫总是是干净的。拉绳只要经常拉,你会拉的地方也不会有油污黏在上面。

网友N:
定时喷去油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一种东西,叫"滑轮",可以改变绳子的走向,若干滑轮组合,开关放多远,拉绳可以一样拉多远。还有一种东 ...

家里自己用,每天自己拉,拉的地方虽然油污少了,都摸自己手上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家里自己用,每天自己拉,拉的地方虽然油污少了,都摸自己手上了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煤气灶开关上虽然油污少,也都摸自己手上了。每天,拉绳能累积的油污绝对比不上煤气灶开关!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家煤气灶开关是雇人来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煤气灶开关上虽然油污少,也都摸自己手上了。每天,拉绳能累积的油污绝对比不上煤气 ...

我甚至都想,一个开关解决一切,一键点火,开排气扇和挡板,或者语音控制全智能化。但是水平和资金有限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甚至都想,一个开关解决一切,一键点火,开排气扇和挡板,或者语音控制全智能化。但是水平和资金有限

有句话叫: 多大胃口,吃多大碗饭。
还有句话叫:一屋不扫,不足以扫天下。
按你排风扇油污黏住了,都不愿洗的性格,这个浩大的工程,没有钞能力支持话,你完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句话叫: 多大胃口,吃多大碗饭。
还有句话叫:一屋不扫,不足以扫天下。
按你排风扇油污黏住了,都不 ...

排气扇安装位置不方便拆卸清洗,清洗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