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和STM32

楼主(2022-08-08):
STM32F103(主频72M)的库编写的代码下载到GD32F103主频(72M)中,那么在GD32F103中运行的速度会比STM32F103快吗

网友A:
具体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一下。

网友B:
CPU运行速度是一样的,执行指令也是一样的,运行为什么会快呢?

网友C:
主频是一样的,应该就是一样的了呀,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没道理快呀

网友E:
两个我都用过  除了价格 我没有发现区别

网友F:
gd32默认是108m,更快,顺便提一下,gd32f1是新的m3内核,stm32f1是旧版m3内核

网友G:
还没有用过GD32

网友H:
这两个片子我在用,要说速度,反正我个人感觉差不多,没有明显差距。如果说两个片子有啥区别,区别还真有,GD32的ADC不行,线性度很差。STM32的ADC好一些,线性度可以,不过好在我都没有用,我都是外接的ADC片子,12位的AD对我来说不够用,所以我感觉这两个片子差距不大,我都是两个片子随机焊,都一样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片子我在用,要说速度,反正我个人感觉差不多,没有明显差距。如果说两个片子有啥区别,区别还真有, ...

感觉不大那是因为没有试过EFT测试,试过就知道差距还是挺大了

网友J:
说不定会更慢,我看GD32的芯片手册并没有标注芯片的运算能力如何,只有主频和那些外设,一般不标注的按差了想。

网友K:
都是72Mhz得话速度是一样快的

网友L:
好奇怪啊,楼上这么多信誓旦旦说一样快的,就没在STM32@72MHz代码里面见到这么一句话吗?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你们从来不看reference manual么?里面清清楚楚的写着:
    0 wait state if   0MHz < SYSCLK <= 24MHz
    1 wait state if 24MHz < SYSCLK <= 48MHz
    2 wait state if 48MHz < SYSCLK <= 72MHz

GD32早期型号有著名的32k问题,因为GD32的flash要比STM32慢得多,所以投机取巧,把前32k的flash弄到ram里面运行,导致GD32在同内核同频率下要比STM32快不少。很多人被骗了,以为GD32不错,匆匆忙忙用上了GD32,但是代码超过32k以后,真的在flash里面跑了,就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被坑的很惨。

这是跟GD32厂家客服对话的截图,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GD32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M:
应该是一样的,毕竟主频都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一样的,毕竟主频都一样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这句什么意思?你根本就不懂,就别乱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