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08):
目前使用串口3,P16与P17,控制SP485芯片,之前怀疑HYM芯片与SP485芯片不能替换,但是更换HYM芯片一样还是不能通讯。
程序为测试程序,只发送不接收,目前串口无任何反应,
P16与P17需要用到内部时钟,TNOW(P14)也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电平已经拉高。
希望大神帮忙看一看哪里有问题。。。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h"
u8        idata CRC[2];
u8 data1,data2;
u8 pf;
u8 flag,flag1;
sbit key2=P1^4;

#define FOSC 11059200L
sbit T0CLKO   = P3^5;               //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脚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38400)    //1T模式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12/38400) //12T模式

//-----------------------------------------------

void timet0()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MOD &= ~0x04;                  //C/T0=0, 对内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  TMOD |= 0x04;                   //C/T0=1, 对T0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L0 = F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F38_4KHz >> 8;
    TR0 = 1;
    INT_CLKO = 0x01;                //使能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功能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7;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1,&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void        UART_config(void)
{
        COMx_InitDefine                CO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COMx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ART_ShiftRight,UART_8bit_BRTx,UART_9bit,UART_9bit_BRTx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RT_Use   = BRT_Timer2;                        //使用波特率,   BRT_Timer1, BRT_Timer2 (注意: 串口2固定使用BRT_Timer2)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9200ul;                        //波特率, 一般 110 ~ 115200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Enable  = ENABLE;                                //接收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加倍,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UART_Interrupt = ENABLE;                                //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UART_Polity    = PolityLow;                        //中断优先级, PolityLow,PolityHigh
        COMx_InitStructure.UART_P_SW      = UART1_SW_P16_P17;        //切换端口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D_TXD_Short = DISABLE;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1,USART2
        //PrintString1("STC15F2K60S2 UART1 Test Prgramme!\r\n");        //S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void)
{
        key2=1;
              delay_ms(200);
       SBUF=0x01;
       while(TI==0)
         {
           ;
         }
       TI=0;
       key2=0;
      delay_ms(200);
        key2=1;
       if(data1!=0x01)
         {
           SBUF=0x0f;
            while(TI==0)
            {
                ;
            }
            TI=0;
         }
       else{
            SBUF=0x09;
            while(TI==0)
            {
                ;
            }
            TI=0;

           }
}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data1;
        u8 data2=0;

  timet0();
        UART_config();
        GPIO_config();
        EA = 1;

        while (1)
        {
                    if(key2==1)
              send();
        delay_ms(200);

        }
}

网友A:
STC15W408AS哪来的串口3?

网友B:
485和UART没有太大的区别,使用485主要注意两点,一是485是单双工,注意收发数据是分时进行的,二是硬件上的收发控制,也就是图中的TNOW信号,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收。

网友C: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先读通芯片手册。

网友D:
可以在STC15W401AS系列 串口1在多个口之间切换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1用作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9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u8        idata CRC[2];
u8 data1,data2;
u8 pf;
u8 flag,flag1;
sbit key2=P1^4;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send(void)
{
        key2=1;
        delay_ms(200);
       SBUF=0x01;
       while(TI==0)
         {
           ;
         }
       TI=0;
       key2=0;
      delay_ms(200);
        key2=1;
       if(data1!=0x01)
         {
           SBUF=0x0f;
            while(TI==0)
            {
                ;
            }
            TI=0;
         }
       else{
            SBUF=0x09;
            while(TI==0)
            {
                ;
            }
            TI=0;

           }
}

void main()
{
    u8        i;
    u16 data1;
    u8 data2=0;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while (1)
    {
        if(key2==1)
        send();
                delay_ms(200);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D:
STC15W408AS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W408AS 系列 定时器2用作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STC15W408AS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有3路CCP可作3个定时器使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9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_KHZ        (MAIN_Fosc / 1000)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为双向口模式     01--->push-pull 为推挽输出模式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为高阻输入模式  11--->open drain 为开漏模式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sfr AUXR      = 0x8e;               //辅助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INT_CLKO  = 0x8f;               //唤醒和时钟输出功能寄存器

sbit T0CLKO   = P3^5;               //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脚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38400)    //1T模式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12/38400) //12T模式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u8 idata CRC[2];
u8 data1,data2;
u8 pf;
u8 flag,flag1;
sbit key2=P1^4;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send(void)
{
    key2=1;
    delay_ms(200);
    SBUF=0x01;
    while(TI==0)
       {
         ;
       }
    TI=0;
    key2=0;
    delay_ms(200);
    key2=1;
    if(data1!=0x01)
      {
        SBUF=0x0f;
         while(TI==0)
         {
             ;
         }
         TI=0;
      }
    else{
         SBUF=0x09;
         while(TI==0)
         {
             ;
         }
         TI=0;

    }
}

void main()
{
        u8        i;
    u16 data1;
    u8 data2=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10;    //P3^5为推挽输出模式
    P3M1 = 0x00;
     //特别注意:若要使用T0CLKO时钟输出功能,必须将P3.5口 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MOD &= ~0x04;                  //C/T0=0, 对内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  TMOD |= 0x04;                   //C/T0=1, 对T0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L0 = F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F38_4KHz >> 8;
    TR0 = 1;
    INT_CLKO = 0x01;                //使能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功能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while (1)
    {
        if(key2==1)
        send();
                delay_ms(200);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408AS哪来的串口3?

失误,串口1,只是将原来的P30-P31放到P17-P16上去

网友E:
485的A接上拉 B接下拉 电路图好象是反的

万用表量一下485第23脚 无发送时释放为低 低接收高发送

单片机的TTL通讯脚准双向即可

网友E:
更正 485的AB脚电阻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408AS哪来的串口3?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串口1,使用的P17-P16引脚

网友F:
15W408只有一组串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的A接上拉 B接下拉 电路图好象是反的

万用表量一下485第23脚 无发送时释放为低 低接收高发送

高低电平都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