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单片机,如何快速入手

楼主(2022-08-08):
我是一个刚转行单片机的新人,在一家公司上班,现在公司给了数据手册和代码,要怎么运用这两份东西,是先看数据手册吗?还是怎样才能高效的学的更快?我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手册看的也懵,代码也是。

网友A:
个人给你一些建议
1.电子技术基础,尤其数字电路
2.C语言基础
3.看些教程和书籍跟着做,不懂得网上查资料
4.多练,坚持

网友B:
那你的职位是什么?学徒?技术员?单片机工程师?
你本身的技术处于什么级别的
如果有数据手册,那其实还好,对着手册写代码就行了
算法才是最难的

网友C:
不知楼主大学学的是什么,如果学的专业如自动化,电子技术,通信,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不是这些相关的专业,还想做单片机之类的工作,就按沙发说的去做。

网友D:
点个灯还是容易的,但是要写项目代码,则要求的知识太综合了,路还长。

网友E: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比你厉害的人,是因为他的知识积累,足以支持他了解掌握“数据手册”和规划程序的能力。
自己搞,除了“读通数据手册”,没有“快速入手”的捷径!
花钱请他人搞,是另一条路线。

网友F:
找一个视频教程,先仔细的看一遍。了解大概。在看另外的一个视频教程。仔细的在看一遍。我想你就能入门了。网上免费的教程很多的。也可以买一个带教程,带老师指导的开发板。先看教程。有不懂的问老师。

网友G:
我是学机械的,入行单片机前还没有接触过,手上一个项目确是51单片机控制的,因为需要从电控设计方接收控制系统,新招的员工又不给力,效率太低,心里着急,就自己上了,于是拿着一本单片机教材,对照指令表结合设备的操作取熟悉程序,大概两个月左右吧,就熟悉了,也基本掌握了全部大概四五万行的系统程序。后来,深入理解单片机,还应该是反汇编带来的附加功效。
所以嘛,我觉得用以致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这套系统也是不叫复杂,基本上将51单片机的资源用到了很极致,TFT液晶、数码管显示,软磁盘读写,内存扩展(扩展RAM超过1M,
ROM128K),电磁铁、电磁阀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相异步电机、变频电机控制等等都有,当然检测元件也很多,总之吧,比较面面俱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是学机械的,入行单片机前还没有接触过,手上一个项目确是51单片机控制的,因为需要从电控设计方接收控制 ...

两个月就熟悉了?看来,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我都是以年为单位的,2009年开冲床,2010年开始自学电子,模拟电路(其实就是功放),一直2012年才知道有数字电路这个东西
12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感觉在单片机方面已经入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学机械的,入行单片机前还没有接触过,手上一个项目确是51单片机控制的,因为需要从电控设计方接收控制 ...

步进电机控制和伺服电机有啥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控制和伺服电机有啥区别吗?

工作原理这两种电机在原理上有很大的不同,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查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而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这样系统就会清楚发了多少脉冲和收了多少脉冲回来,从而能够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实现精确的定位。

网友I:
有爱好就行,我一个野鸡大学睡觉睡过来的人,单片机,PLC,计算机编程,电路,机械,玩的还行,至少一个人实现设计到制造到赋予设备灵魂还是可以的, 我用每天20点下班后的1个小时(我还要带娃,要哄老婆,要早睡),断断续续半年就全学会了,少年,少玩游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这两种电机在原理上有很大的不同,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 ...

哦哦,意思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驱动都是靠脉冲驱动的,但是伺服电机驱动后有相应的反馈是吧?

网友J:
先让老师傅带一带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先让老师傅带一带比较好

公司上班,又不是培训机构,更加不是学校,人家不一定愿意带,而且,在有的公司,你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K:
1.从器件开始,最简单的器件原理了解之后,再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主要看需要什么内容,电压,电流等,需要什么看什么。)

网友L:
没有捷径,一行一行敲出来的。

网友M:
买一套教程和配套的开发板,天天看着敲代码。有语言基础的一个月差不多了

网友N:
硬性指标有2个:1个是原理图,1个是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