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讲:电阻式位移传感器安装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模块类型多样,且应用场景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电阻式传感器主要有智电位器式、应变片式以及压阻式传感器三种类型。那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模块是怎么运行的?安装注意事项有哪些呢?通程创品为大家详细分享!

电阻式传感器模块如何运行:
电阻式传感器模块基本原理是将被测物理量的变化转换成与之有对应关系的电阻值的变化,再经过相应的测量电路后,反映出被测量的变化。电阻式传感器结构简单、线性和稳定性较好,与相应的测量电路可组成测力、测压、称重、测位移、测加速度、测扭矩、测温度等检测系统,已成为生产过程检测及实现生产自动化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电阻式传感器模块安装注意事项:
一、选择电阻式位移传感器规格需留有余量,一般在实际行程的基础上选大一规格的即可。
二、同时注意,1000mm规格以下可选用KTC拉杆系列,大于此行程的规格,或不便于进行对中调整的场合,宜选用KTF滑块结构。
三、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的安装宜将余量均匀留在两端,未确定极限位置之前不要锁紧固定支架螺丝,待调整行程OK后才能锁紧电子尺固定支架螺丝。
四、拉杆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的拉球万向头允许半径1mm的对中性偏差,当然规格越短,建议对中偏差越小。
五、固定电阻式位移传感器后,将拉杆(KTC、KTM系列均适用)缩回时,万向球头的圆柱本体应能在四个径向方位有空隙。否则,调整万向头安装位或调整靠近伸出端的安装支架位。
六、在拉杆拉出时如有很大的不对中,应调整靠近插头那端的安装支架。这可作为一种辅助复查方式。
七、拉球万向头安装杆与拉杆允许角度±12o的倾斜。但如果安装时对中偏差和倾斜偏差同时都很大将会影响电子尺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应予以进一步调整。
八、滑块电子尺可以减少调整对中性的工作量,但辅助加长杆不能取消,否则,会出现由于对中性不好而导致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甚至当即致使电子尺失效。
九、一切调整好后,紧固安装螺丝,力度应使接地电阻小于1Ω为宜。用万用表200Ω档位测量电子尺封盖螺丝与安装支架之间的电阻。
十、使用四线制或带有屏蔽线的配线,电子尺那端接地端应连接,同时将第四端或屏蔽线在电控箱端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