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的上控和下控

楼主(2022-08-09):
请问跑步机的上控和下控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上控指的是跑步机的控制单元包含了按键控制部分,显示控制部分;声音、影像以及下控传回的马达转速数据处理;发送控制下控马达、转速角度等命令的控制信号。下控指的是跑步带马达以及扬升马达的控制信号处理以及马达的电压电流信号处理控制系统,一般都具有过压过温及过流保护功能。下控一般是由110-220V交流电通过开关电源形式将高压转换为低压电源给上控及下控的MCU单元供电,供电电源基本上都是DC3.3-5V之间。以上为个人的一点小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之前客串维修过单位用的大屏商用跑步机,看到其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为:
用户面前的操作面板内装一个运行android的工控板,其中的用户界面程序控制板上串口产生命令字。
底板跑步皮带前面装有一个厂家称为“变频器”的集成盒子,内部包括stm32板子和igbt元件,用于控制跑步电机和升降电机。
两者通过串口线连接。
也许这就是所说的上下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控指的是跑步机的控制单元包含了按键控制部分,显示控制部分;声音、影像以及下控传回的马达转速数据处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