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类型识别电路

楼主(2022-08-10):
视频板,语音板,WIFI板,插到背板,背板上的单片机通过什么方式识别出板卡类型,除了分压电阻的方式,还有什么简单方法

板卡上没有单片机,板卡到背板只有两线用作识别。
背板上有单片机。

网友A:
协议!通讯的双方规定好表达名称的方式。

网友B:
简易编码法。四个引脚的高低电平,代表不同编码。 不够的话可以用8个引脚,实在不够的话用1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