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for循环语句的几种格式。

楼主(2022-08-10):
学技术,重在日拱一卒、一点一滴的积累。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C语言:for循环语句的几种格式。

                             for循环语句九种格式

C语言中,有三种循环结构基本语句for、while、do-while。其中for语句一般用于有限循环,有以下8种使用格式。

1、标准格式:

for(i=0;i<3;i++)

{

  x=x+1;

}

2、变量赋初值在循环体之外

i=0;

for(;i<3;i++)

{

  x=x+1;

}

3、循环变量增值在{}中

for(i=0;i<3;)

{

  x=x+1;

  i++;

}

4、循环继续条件在{}中

for(i=0;;i++)

{

  if(i<3)

  {

    x=x+1;

  }

}

5、变量赋初值在循环体之外、循环变量增值在{}中

i=0;

for(;i<3;)

{

  x=x+1;

  i++;

}

6、循环变量增值在{}中、循环继续条件在{}中

for(i=0;;)

{

if(i<3)

{

x=x+1;

}

i++;

}

7、变量赋初值在循环体之外、循环继续条件在{}中

i=0;

for(;i++;)

{

  if(i<3)

  {

    x=x+1;

  }

}

8、变量赋初值在循环体之外、循环继续条件在{}中、循环继续条件在{}中

i=0;

for(;;)

{

  if(i<3)

  {

    x=x+1;

  }

  i++;

}

小结:

1、以上8种格式,只是格式不同,功能完全相同;

2、建议在C语言编程过程中,for语句仅仅只用于有限循环,且只用标准格式。

3、当然,for循环语句也可以用于无限循环,案例如下:

for(;;)

{

    x=x+1;

}

网友A:
4,6,7,8结束不了吧?

网友B(2022-09-24):
引用 网友A:
4,6,7,8结束不了吧?

用于无限循环

网友C:
for(;gettrue(););

char*i;
for(;i;);

for(i=1,j=2;;i++,j--);

for(;;i?i++:i--);

网友D(2022-12-19):
4、6、7和8是没有结束条件的,不要乱讲,误人子弟!
这些情况要结束,就必须在条件成立时,以break跳出循环。

网友E(2023-08-23):
原来for有那么多种用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6、7和8是没有结束条件的,不要乱讲,误人子弟!
这些情况要结束,就必须在条件成立时,以break跳出循 ...

没结束条件,就等于这个变化是不存在的

网友F:
这8种变化,除 循环变量增值在{}中 这个变化在特殊情况有用,其他变化都没产生新的作用

网友G:
用前两种就好了 ,其它的  没必要用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