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15单片机掉电唤醒计时器的设置

楼主:
STC8系列单片机的掉电唤醒时间设置最大时间只能16s吗??可以不以像普通定时器一样随意设定时间?

网友A(2022-08-10):
普通定时器时间不是更短?  你到底是嫌时间长还是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定时器时间不是更短?  你到底是嫌时间长还是短啊?

我是嫌掉电唤醒16s时间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定时器时间不是更短?  你到底是嫌时间长还是短啊?

比如说无外部中断,一个小时唤醒一次单片机该如何实现

网友C:
不能像普通定时器一样随意设定时间
只能以分频方式计算
所以不能长时间掉电/停机再唤醒
只能以间接的方法来省电
在进入掉电/停机前关闭所有外设
唤醒后第一时间累加唤醒次数
如果唤醒次数少于目标值继续掉电/停机
直到唤醒次数大于目标值才真正运行
想信累加唤醒次数那一点点功耗应可以忽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无外部中断,一个小时唤醒一次单片机该如何实现

和定时器中断计时1分钟一个道理,设一个变量,16秒唤醒后加1,继续睡,直到变量等于225了,说明一小时到了,清零变量,做唤醒后该做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像普通定时器一样随意设定时间
只能以分频方式计算
所以不能长时间掉电/停机再唤醒

就是我15唤醒了啥也不干  继续睡眠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定时器中断计时1分钟一个道理,设一个变量,16秒唤醒后加1,继续睡,直到变量等于225了,说明一小时到 ...

明白了  我16s唤醒但是啥也不干  继续让它睡   但是我中断来了咋退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我16s唤醒但是啥也不干  继续让它睡   但是我中断来了咋退出呢

中断来了,直接让变量等于225就退出了呀……,当然,也可以用个标志位,自己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