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位选是怎么选择八位数码管的?

楼主(2022-08-10):
数码管的3位是怎么选择第几位数码管的
LSA=P2^2,
LSB=P2^3,
LSC=P2^4
就是我知道是000就选择第一位数码管,001就选择第二位数码管,但是原理不懂,为什么这样就可以选择第几位数码管?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数码管连接
e1接高电平,e2,e3接低电平,a,b,c接单片机引脚,y0到y7接数码管位选做控制

// 138译码器如何实现同时8个数码管从0到8显示
// 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再媳灭1再媳灭再显示2如此循环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控制138译码器
sbit LSB=P2^3; //位选为P2.2---P2.3---.P2.4三个口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显示0~F的值
u8 d=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void)   //延时 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d];//发送段码 段选为P0口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y=0;
  u8 d1=0;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ms();
    y++;

    if (y>=100)
    {
      d1++; //段码显示函数
      y=0;
      if(d1 >8) //显示0~8。
      d1=0;

    }
    d = d1; //段码显示函数

    if (y>=50) // 段码媳灭
    {
      d = 17; //段码媳灭函数
    }
  }
}

网友B:
138译码器就是输入3根线,每根线有高低电平2种状态,高低电平顺序位置不同总共有8种状态,
然后根据输入状态输出8种不同的状态,这8种状态为8根线,每种状态其中仅有一根线为低电平,
其余7根线为高电平,如果8根线分别接8个LED负极,正极都接vcc的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led灯亮
图示led忘接限流电阻了,懒得重画了

网友C:
应该是有个3线8线译码器

网友D:
你这3位接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E:
看描述貌似你的硬件设备是普中开发板,普中开发板,LSALSBLSC分别接P2.2P2.3P2.4,外部接的是74LS138的ABC。一个3-8译码器。所以000输入Y0有效,001输出Y1有效,以此类推。

网友B:
应该发出完整电路图和代码

网友F:
三个I0有8种组合 经过译码器 每一种对一个位就是8位了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网友G:
八位数码管就是8个发光二极管!
如何选段,取决于你的硬件是如何连接的?这8个发光二极管接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描述貌似你的硬件设备是普中开发板,普中开发板,LSALSBLSC分别接P2.2P2.3P2.4,外部接的是74LS138的ABC ...

恩恩,是普中的

网友H:
这个是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位码

网友I:
应该采用的是138译码器吧!

网友J:
其实就是电源的问题,其他八位比特确定了显示什么数字,三位数字确定了哪个数码管接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