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25X10CLNIG芯片读取内部

楼主:
各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我怎么读取都读取不了这个芯片原有的代码。
我已经搞到1个月都没有搞出来 ,各位大神指一个明路。

这个是芯片引脚的连接图

这个是芯片引脚的连接图

网友A(2022-08-10):
不明白要问什么,是要读写芯片还是读芯片里面内容,读内容的话搞个烧写器就能实现,单片机读写芯片就要看你的程序和电路了

网友B:
"读取芯片原有的代码",这是什么意思?
读取芯片里面的代码?
还是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
再仔细阅读芯片手册,直到读通读懂为止。

网友D(2022-12-01):
引用 网友B:
"读取芯片原有的代码",这是什么意思?
读取芯片里面的代码?
还是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

读取芯片里面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仔细阅读芯片手册,直到读通读懂为止。

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读取芯片里面的程序

读取芯片里面的程序???
我更加不明白了
如果是有程序在这个存储器上,读取出来的也不过是一堆二进制的数据而已

网友E:
解密?实在不行重新写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