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的引角用来做其他事,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2022-08-10):
使用串口的引角用来做其他事,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设置好一般不会

网友B:
串口也是IO呀,它只不过是多了串口的复用功能而已
它跟ADC,比较器引脚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用来作其它IO控制功能
没有容易出事这一说法的
只不过,如果是像8051这种P3.0,P3.1刚好也是下载端口,如果端口有下拉电阻之类的,可能导致下载不成功而已

网友C:
当普通GPIO来用,一样的,怎么会容易坏呢?

网友D:
这要具体看你用来做什么事,和你担心出的什么问题。

网友E:
这个不会,他只是比普通IO多了复合功能,只要寄存器配置正确,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不存在!
读通手册,弄通原理,是最基本事情。

网友G:
配置了串口的寄存器,就不要做别的事了。

楼主:
#include <STC8.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int x,k;         S3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24k         S3CON &= 0xBF;                //串口3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8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hile(1)                 {                         //                                if(S3CON & 0x01) //                                        { //                                                x=S3BUF; //                                                delay(20000); //                                                S3CON &=0xfe; //                                                if(x==0x22) //                                                P0=0; //                                                 //                                        }                                 S3BUF=x;                         while(!(S3CON & 0x01));                                                                  S3CON &=(0xff-0x01);                         x=S3BUF;        S3BUF=x;                                                 delay(20000);                                                 if(x==0x02)                                                 P3=0;else P3=0xff;                                                  } },这个程序因为用的是串口3,在P0段,我再用这个P0串口就不对,改其他串口控制灯就可以了

网友H:
具体要看IO口的复用功能,设置好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