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1602有大神见过吗?求指点!

楼主(2022-08-10):
现在是有光,不显示,看起来感觉是坏了。
求同型号的1602,或是有什么办法能修好?

网友A:
先设法证明它是坏的。

网友B:
我猜是 JHD1602-G98ZBTWZ-BL  Custom 16x2 Lcd Display 1602 ST7032I I2C Graphic Lcd Module

网友C:
接线或驱动不当也会无显示,同意楼上意见 。
目测是四线驱动,如果真的坏了基本无修只有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法证明它是坏的。

图一就是通电的样子,这不是坏吗?

网友D:
确定是1602吗?我怎么感觉像2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或驱动不当也会无显示,同意楼上意见 。
目测是四线驱动,如果真的坏了基本无修只有换 。

换,就是没找到同样的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或驱动不当也会无显示,同意楼上意见 。
目测是四线驱动,如果真的坏了基本无修只有换 。

在设备是正常使用的,不存在接线或驱动不当的问题,就是突然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