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

楼主(2022-08-10):
外部高频晶振时钟(4MHz~20MHz)
外部低频晶振时钟(32.768KHz)
内部高频RC时钟(32MHz)
内部低频RC时钟(44KHz)
请问大伙,时钟的初始化要怎么选这几个,这几个具体意思我也没搞懂.

网友A:
如果计时、时序要求不是很精准,用内部的即可,这样省事。
反之,只能用外部的,需要外接晶振,麻烦一点。
高频速度快,一般主频(CPU运行)用,道理同上。
低频省电,用不用看你的需求。
32768便于时间钟,特别是省电模式时,使用特别有效。
当然,不用也可,可以用高频+定时器分频替代。
楼主不必担心,一旦实战,你就自然会明白了。

网友B:
首先,你外部接了时钟没有?
如果接了,肯定用外部的,不然,你钱白花了。
如果没接,那么你只能用内部的。不然,你还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