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四位数码管带时钟冒号,冒号闪烁问题

楼主(2022-08-10):
我思考了半天,打出了冒号闪烁代码,测试发现每分钟只闪57下。
一开始直接用延时500毫秒循环闪,发现抢了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时间,造成数码管闪烁。
这里是插入在动态扫描里的,显示效果都还算理想,只是少了几次闪烁。
自学的,不怎么会跳延时和keil看单步时间……
想问问黑友尽善的闪烁办法。

网友A:
冒号是哪根脚/段位?
假设是W3的dp段

P1=0xFF;w3=1;P1=smgduan[shi%16];
if(ss>=500)
{
        ss==0;
        if(flash)
        {
                P1 &= 0x7F;
        }
        flash = !flash;
}else{
        ss+=ms*4;
}
delay(ms);w3=0;//....

网友B:
定时器不是好一点,不占用时间

网友C:
要想准确就用定时器

网友D:
你要用定时器中断进行动态扫描和计时。

网友E: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任死理的。
一般如果时钟点 是独立引脚的话,我比较习惯用 DS1307 的 SQW 引脚输出 1秒 的脉冲 来驱动。
而如果时钟点 是和其他段是公用引脚,比如,在位2的 小数点。 那么会 利用定时器  每 500ms 翻转一次 Flag_TimePiont 标志, 在数码管 动态扫描 显示  位2 数字的时候:
if(Flag_TimePiont)   Disp[2] |= 0x80;
else Disp[2] &= 0x7f;
这样的方法。

网友F:
这个程序里有关于数码管闪点的代码,可以借鉴用于冒号闪烁。

网友G:
可以用定时器延伸出来做一个软定时器,然后置标志位进行准确定时

网友H:
这种闪烁我会用定时器中断,不占用系统延时。他在闪烁的话给我的信息就是系统在运行。至于一分钟闪多少下,是57下还是63下,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

网友I:
用个定时器之类的,约500ms灭,然后时钟变秒时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号是哪根脚/段位?
假设是W3的dp段

感谢黒友回复。。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不是好一点,不占用时间

感谢黒友回复。。自学的技术不是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准确就用定时器

感谢黒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定时器中断进行动态扫描和计时。

感谢黒友回复。。自学的技术,还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任死理的。
一般如果时钟点 是独立引脚的话,我比较习惯用 DS1307 的 SQW 引脚 ...

感谢黒友回复。。那个是SQW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里有关于数码管闪点的代码,可以借鉴用于冒号闪烁。

感谢黒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定时器延伸出来做一个软定时器,然后置标志位进行准确定时

感谢黒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闪烁我会用定时器中断,不占用系统延时。他在闪烁的话给我的信息就是系统在运行。至于一分钟闪多少下, ...

感谢黒友回复。。要精确闪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号是哪根脚/段位?
假设是W3的dp段

冒号是哪根脚/段位?
假设是W3的dp段

P1=0xFF;w3=1;P1=smgduan[shi%16];
if(ss>=500)
{
        ss==0;
        if(flash)
        {
                P1 &= 0x7F;
        }
        flash = !flash;
}else{
        ss+=ms*4;
}
delay(ms);w3=0;//....

用的是单独带冒号的数码管,不是小数点分出的;其实小数点分出可以节省硬件连接

网友J:
Miao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1秒钟取反一次
OUT=..........;                   //显示,冒号不亮
if(Miao)OUT&=.....;//冒号亮灯
如果你不会写一个一秒钟的定时器,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黒友回复。。那个是SQW引脚

时钟点是独立引脚控制的话,建议用ds1307替代ds1302,因为ds1307有sqw引脚,可直接控制时钟点,给07地址分别写入0x00,0x80,0x10可控制时钟点亮,灭,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里有关于数码管闪点的代码,可以借鉴用于冒号闪烁。

看,按你的程序修改了单按键调时。就是单片机延时得调精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钟点是独立引脚控制的话,建议用ds1307替代ds1302,因为ds1307有sqw引脚,可直接控制时钟点,给07地址 ...

好,有钱再买回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Miao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1秒钟取反一次
OUT=..........;                   //显示,冒号不亮
if(Miao)OUT&=.....;//冒 ...

修改了一个。本来就学着玩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按你的程序修改了单按键调时。就是单片机延时得调精准些

你这个代码,写得让人耳目一新啊,有黑客帝国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代码,写得让人耳目一新啊,有黑客帝国风范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J: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多少是会点的
虽说不是一定要像人家科班出身那样,写出严谨的规范的C语言代码出来
但至少,一个语句占一行,这一点是要的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贴代码出来,多少是要考虑一下别人能不能看得明白你的代码
像你这种代码,很多时候,过一段时间,只怕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代码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按你的程序修改了单按键调时。就是单片机延时得调精准些

单键调时,适用带冒号时钟专用数码管。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S 3                                        //宏定义短按(约15ms)
#define key_L key_S*40                        //宏定义长按(约600ms)
#define key_I key_S*20                        //宏定义长按连+间隔(约300ms)

sbit K1=P2^4;//连接按键
sbit DP=P0^7;//连接冒号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displayData[4];//显示数据缓存
char shi=12,fen=0,sec=0;//时,分,秒
uchar Cnt5ms;//5ms时基
uchar KeySec;//键值
uint num=0;//计数
bit flashing=0;//闪烁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5毫秒@12.000MHz
{
        TMOD=0x01;//定时器T0方式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F0=0;//中断请求清0
        TR0=1;//启动T0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计数变量
        if(!K1)//按键按下
        {
                time++;
                if(time>=key_L)//长按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23)shi=0; break;
                                case 2: fen++;if(fen>59)fen=0; break;
                        }
                        time=key_I;//连+间隔
                        num=10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
        else                                //松手
        {
                if(time>key_S && time<key_I)//短按
                {
                        KeySec++;
                        if(KeySec>2)
                        {
                                KeySec=0;
                                Cnt5ms=0;
                                sec=0;
                        }
                        num=10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time=0;

        }
}

void display()//显示
{
        static uchar i=0;
        displayData[0] = tab[shi/10%10];
        displayData[1] = tab[shi%10];
        displayData[2] = tab[fen/10%10];
        displayData[3] = tab[fen%10];

        P2&=0xf0;//消隐
        if(KeySec==0)
                P0=displayData[i];

        if(KeySec==1)
        {
                if(flashing && (i==0||i==1) && K1)
                        P0=0xff;//时调整闪烁
                else P0=displayData[i];
        }

        if(KeySec==2)
        {
                if(flashing && (i==2||i==3) && K1)
                        P0=0xff;//分调整闪烁
                else P0=displayData[i];
        }
        P2|=0x01<<i;
        i=++i%4;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查询定时器中断请求位
                {
                        TF0=0;
                        TH0=(65536-5000)/256;//5ms
                        TL0=(65536-5000)%256;

                        Cnt5ms++;
                        if(KeySec!=0)
                        {
                                num--;
                                if(num==0)//按键停止操作5秒自动恢复正常显示
                                {
                                        KeySec=0;
                                        Cnt5ms=0;
                                        sec=0;
                                }
                                if(Cnt5ms%50==0)   //0.25s 快闪
                                        flashing=~flashing;
                        }
                        else if(Cnt5ms%100==0)//0.5s  慢闪
                                        flashing=~flashing;

                        if(Cnt5ms==200)//1s
                        {
                                Cnt5ms=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3)
                                                        shi=0;
                                        }
                                }
                        }
                        key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if(KeySec==0)
                                DP=flashing;        //闪冒号 表示走时
                        else DP=0;
                }
        }
}

网友K:
调整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多少是会点的
虽说不是一定要像人家科班出身那样,写出严谨的规范的C语言代码出来

复制修改的,改好的就凑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键调时,适用带冒号时钟专用数码管。

下载了,慢慢玩

楼主:
if(sec &1)ss=1;else ss=0;/*1s一翻*/
这个一秒一翻转还实在,直接关系1302
编译不了0.5要不然就按秒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