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实际电路时间相差

楼主(2022-08-10):
最近在51单片机仿真学习资料上看到一个DS1302+LCD1602日历时钟,打开仿真后在1602 屏上显示当时即2022年8月10日的时间。根据作者的C语言程序烧写到芯片后,开机运行却显示2008年的时间,不知是何原因,求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仿真中的DS1302默认时间为PC时间,实物DS1302的初次上电时间是制造商版本设定的初始时间,需要通过软件对其设置到当前时间并不能断电,否则恢复到初始时间。实际电路中由扣式电池作备份。

网友B:
仿真时的时间来源在哪里?想一想。
实战时的时间来源又在哪里取?再想一想。
估计你能想到。

网友C:
仿真时时钟芯片的时间用的是计算机的日期和时间,,,,硬件DS1302内的日期时间是原始的日期时间,显示2008,可能是代码初始化了DS1302而显示的一个设定好的数据。
    调节时钟到正确日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仿真软件取得是电脑时间,实际电路取得是你程序初始化时间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又找了部分仿真程序。结果运行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指示是当前时间。有的偏离甚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又找了部分仿真程序。结果运行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指示是当前时间。有的偏离甚大。

问题是你真的看懂了各位老师的指点了么???

板凳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实中你自己改RTC时间来满足实际要求,DS1302在缺少电池的时候,绝对不可能知道当前的时间,你到处抄袭的程序也不可能知道当前时间,你自己想办法去调整才是正经的,总是不想自己做,就等着天上掉馅饼把DS1302时间变成当前时间,你还是做梦去吧,毕竟梦里面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