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熟悉MEGA单片机前辈的指点

楼主(2022-08-10):
我认为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可能需要花费您一定的时间,因为我基础比较差,,这个问题困扰我太久太久了,我不愿就此放弃,放弃就意味着浪费了之前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拜求各位前辈指点!

大概的问题是:
我画了个板子;
功能很简单,就是红外收发和433遥控收发;
但是测试了很长一段时间,测试的板子基本都不正常,总共大约测试了20块新板子;

如果说是PCB板子走线的原因,我用别人的正常板子,焊上自己买的单片机,烧录程序也不行;
如果说是程序的原因,偶尔会有一两个测试的板子是一切OK的;
如果说是单片机的问题,把程序烧录进一块正常的板子+单片机,结果还是不行;

我接触这个单片机时间很短,,实在是没办法了,,要崩溃了,,
所以想来到这个伟大的论坛寻求帮助,,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有一线生机,,
感谢所有人!

芯片是mega128A
初步怀疑是单片机  有个参数我没搞对,应该不是熔丝位,熔丝位虽然一开始接触觉得挺麻烦,但是搞明白不难;
后来我怀疑过内置晶振校正,因为程序是使用内置晶振的,但是后来我尝试改成外置晶振,测试结果没有变化;
前辈们啊,,,帮帮我吧,,,

网友A:
电路呢?程序呢

网友B(2024-06-27):
大概率程序问题,解码设置电平时间宽松一点,你要解码2种东西,这对编程功底还是有点要求的,任何函数不要影响编码的接收

网友C:
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字
结果最重要的电路图和代码都没提供
那只能帮你算一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