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p2^2口是否有特殊功能

楼主(2022-08-10):
用STC89C52控制一个小系统,发现空载p2^2,p2^3,p2^4这三个脚电压只有2.2V左右,使用了10k的上拉,也只有这么高,P2的其口可以量到4.8V,
这三个引脚是有特殊定义吗?
用了两个片子,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有个子函数定义了这三个脚

网友A:
可以看一下单片机的原理图手册吧,一般会标明的

网友B:
要确定是不是配置了推挽输出高电平。

网友C:
我量出来的是4.7伏多点,定义了没用也是4.8的呀!如果接低了不可能有2.2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