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4.0同一条导线上为什么电流有很大误差?

楼主(2022-08-10):
PH电流检测对电流要求高,要求精确到PA级电流,同一条导线上为什么探针1电流396PA,探针2电流26.3PA?

网友A:
上图,上证据。

网友B:
据说1mA=1000uA,1uA=1000nA,1nA=1000pA
好奇2个探针是如何摆放的,如果互换探针测量又如何

楼主:
导线打折会造成电流不一样吧,PH探头内阻250M以上,PA级电流会造成很大误差,使用的运算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要求小于10PA,我用理想运放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R3电阻两端电流分别为-454PA和-99.5PA,流过R3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C:
1,为什么要拿仿真结果来描述"同一条导线上的电流有很大误差",同一条导线上,如果是单一回路,你到哪电流都是一样的
你这是仿真,仿的但并不真,你试一上不连接成一个回路,一样有电流,就像这样

2,你有皮安表吗?我不认为马云家那种600多块的表,能测量到准确的pA电流
3,理想运放都达不到你要求,你觉得这话有没有问题?运放的全称叫"运算放大器",暂时认为有理想运放吧,但凡是一个理想运放都不能解决的运放或者放大问题,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元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就是仿真和实际的误差

网友D:
如果模拟违反了理论或规则,请不要认真对待模拟结果。 在您的情况下,您应该始终相信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实际LMC6041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是小于10PA的,但是仿真这个电流非常大接近1nA了,我换了理想运放偏置电流一样有400PA,我要检测的PH探头相当于一个电源,电压50mV,内阻非常大有500M欧姆左右,Multisim 14.0是有LMC6041运放,但是偏置电流太大与实际不符,有什么方法调整运放参数减少电流到10P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