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与系统时钟

楼主(2022-08-11):
定时器的初始化为什么会跟系统时钟源挂钩呢?

网友A:
抽象点来说,系统时钟是软件层面的概念,而定时器是实现计时的硬件基础。所以,你想实现系统时钟功能,就必须用到定时器。也就是说要开始计时,就必须先初始化定时器。

网友B:
这样说吧,汽车的速度为什么跟发动机转速有关呢?变速器对应定时器,发动机转速对应系统时钟。

网友C:
定时器能够计时的原理是数时钟源的脉冲,所以一些高级单片机需要初始化时钟源。

网友C:
定时器工作的原理是数时钟源的脉冲,所以一些高级单片机有多个时钟源时,需要确定时钟源,定时器才能工作。

网友D:
我感觉没有必要解释这个问题
1,定时器并不是一定要和系统时钟挂钩的,STC就有专门的唤醒定时器,它是独立的时钟,系统时钟停止工作了,它一样的给唤醒定时器提供时钟
2,定时器不是单一的你认为的那个TH0,TL0定时器,单片机的的定时器还有其它的专用定时器:唤醒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STM32还有滴答定时器
找一本8051单片机方面的书,从第一页开始看吧,一步一个脚印的学吧

网友E:
可以不挂钩啊!
学会查手册:
定时器的CLK可以取自几个地方,系统时钟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F:
只是你看到的例程挂钩了,定时器完全可以不跟系统时钟挂钩,用外部脉冲做时钟源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