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高八位和低八位

楼主(2022-08-11):
TH0 = (65536-1600)>>8; //63936  //存储高八位数据
TL0 = (65536-1600);     //存储低八位数据
问一下各位,为什么第二条语句可以存储低八位数据
就比如int a=12345678901222222222,那我输出的时候不是a=12345678901,但上面为什么是反着来。

网友A:
这就是为什么要分男厕所和女厕所的道理是一样的,底层数据是按二进制来存储的,你也知道TL0 TH0只能存储八位数据,多余的数据去哪里了?其实是被丢掉了,这就是规则,从右边取八位。多了装不下,仅此而已。

网友B:
用16进制表述就比较容易看明白
65536-1600=63936=0xF9C0
TH0 = 0xF9C0>>8; //0xF9 高八位移到了低八位赋值TH0,原低八位移出局
TL0 = 0xF9C0;    //0xC0 低八位赋值TL0,高八位溢出被舍弃
直接写:
TH0 = 0xF9;
TL0 = 0xC0;

int a的最大数据范围只能-32768~32767,如果写a=12345678901222222222,数据溢出后得到面目全非的结果。

网友C:
赋值给一个变量超过其范围的数据,高位会被截断。
c语言教科书上面都有,为什么要到论坛上面问?

网友D:
这写法不太赞同,容易让楼主这样的人误解。
用楼主看得懂的方式写不是一样吗?又何必呢?
当然各人所好,无可是非。

网友E(2023-07-03):
引用 网友C:
赋值给一个变量超过其范围的数据,高位会被截断。
c语言教科书上面都有,为什么要到论坛上面问?

经典没看书  直接拆分16进制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