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开关如何增加(即将按下)输出功能呢?

楼主(2022-08-11):
应变片两头固定在弹簧两头 电容放在弹簧一侧,

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吃饭去了,

网友A:
此型号含两个开关,一常开一常闭,自复位。开始按常闭开,按下常开合,开合之间有时间差,利用时间差判断即将按下。

楼主:
啊还有 电阻屏  压电传感器   这些集成在按钮上  不过这都需要复杂的电路。
成本会大增。

还是增加一个即将按下的物理触点吧,先触发,然后给按下触电加一个电容,来延迟一下,
这样也许可以获得提前百十个毫秒左右的提前时间吧。

网友B:
为什么要"即将按下"这个功能呢?如果有程序,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按下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执行,这不就达到一个同样的效果了?
从按下到接通,有可能是几mS,也有可能是100mS,你要这段时间来干嘛?

网友C:
同问,这种到底是什么需求这么奇,可以在按钮前加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即将按下"这个功能呢?如果有程序,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按下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执行,这不就达到一个 ...

电焊自动变光面罩用的,连接到一个紫外线灯,要在弧光产生前,让变光玻璃变暗。

因为按钮按下,就会产生弧光,所以想提前100ms左右,接通紫外线灯,传感器检测到紫外线,变光玻璃开始变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型号含两个开关,一常开一常闭,自复位。开始按常闭开,按下常开合,开合之间有时间差,利用时间差判断即 ...

谢谢分享,我看看找一个这样功能的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焊自动变光面罩用的,连接到一个紫外线灯,要在弧光产生前,让变光玻璃变暗。

因为按钮按下,就会产 ...

这不就结了,就是跟我说的一样的嘛,不要死板的想着即将按下
那做两个开关不就行了
开关A控制面罩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按下开关A,面罩变黑,同时控制时间继电器开启
时间继电器可以调节延时开启时间
这不就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了:按下按键之后,面罩和时间继电器同时工作,但时间继电器有0.1秒的延时,所以,面罩先黑下来,0.1秒之后,焊机工作
至于停止工作,虽然我不是专业焊工,但我觉得要是多焊0.1秒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哪个焊工能精确到0.1秒的
如果是氩弧焊,继电器就直接控制氩弧焊上那个按键开关就行了

网友D:
按下后延时一段时间再给下一个功能输出不是一样吗?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详细看要求。你可以按下开关后先调动紫外线灯,100ms后再启动电弧。

楼主:
先用机械式的,机械式不行,在用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