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判断问题

楼主(2022-08-11):
按键中断唤醒,中断里改变灯的状态。
判断灯的状态,是在WHILE循环条件里判断 还是在循环体里判断 比较好
while(1)
{

                                        if(io26==1||io25==1||io21==1)
                                        {
                                        break;
                                        }

                                        PCON |= 0x02; //掉电模式 掉电唤醒定时器开始计时
                                        _nop_();// 唤醒后不能使用延时函数
                                        _nop_();

}

while(!io26&&!io25&&!io21) //开机灯  自检灯 充电灯  亮退出循环
{

                                        PCON |= 0x02; //掉电模式 掉电唤醒定时器开始计时
                                        _nop_();// 唤醒后不能使用延时函数
                                        _nop_();

}

网友A:
第2个(循环体里判断)较好

网友B:
想知道哪个比较好,那就反汇编一下,看看哪个汇编行数少就用哪个,纠结这些东西就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C:
能达成目的就行。

网友D:
测试两个的速度,逻辑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