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赋值位置问题。

楼主(2022-08-11):
变量赋值太早,程序就出错。 变量赋值 调整到后面,程序就正常。为什么

网友A:
这是个运行逻辑问题。

网友B:
代码贴出来

网友C:
上代码,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内存规划不合理:
如:内部RAM占用太多,溢出了。
对静态变量、动态变量的使用不当,变被覆盖了。

网友E:
应该是运行逻辑问题吧,查一下程序中有没有其他相关赋值的情况

网友F:
你看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是在main函数前面声明,局部变量只在函数里面生效

网友G(2023-10-26):
代码执行有个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