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泄放保护电路

楼主(2022-08-11):
为了防止双向可控硅在截止时,不被高电压击穿损坏,一般要在双向可控硅的两端并联RC吸收泄防回路,问题是,加了这个电路,又造成了交流导通。如图示。  这该如何解决?

电路

电路

网友A:
加snubber的都是大功耗负载,根本不在乎那点儿泄露。而在乎那点儿泄露的都是微功耗电路,不需要snubber。

网友B:
把RC换成双向TVS

网友C:
电阻负载可以不要RC吸收回路

网友D:
并联这个0.01uF电容,阻抗320K,对负载有何影响?

网友E:
阻性负载没必要加RC吸收回路

网友F:
并联压敏电阻。

网友G:
双向可控硅有个特点,只有在电压很低的时候才会截止,也就是说截止时双向可控硅两端的电压接近0,500W以内电感反压不会击穿双向可控硅,小功率电器不需要加RC吸收电路,大功率电器不在乎RC电路的漏电。

网友H:
阻性负载可不加RC或加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I:
用tvs保护试试

网友J:
可控硅我都是并联390V或470V的压敏电阻。

楼主:
各位大神,看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如原理过得到的话,请仔细看一下器件的选型是否合适,电路参数是否合理。 我相信,交流总会有提高。

网友A:
这就有意思了,3300W的加热器需要考虑连1mA都不到的snubber泄漏电流,这是怎么个思路?

楼主:
嗯,双向TVS,这么高频率用,好像也不妥,还是算一下网上常用的RC泄放回路,在AC220V下,到底电流是多大,对不工作时的3300W的加热器有多大影响。

楼主:
看来,还是要有点理论上的计算才行,之前一直觉的双向可控硅的"RC泄放保护回路",在加热器不工作时对电路有影响,说白了,就是,不加热时,RC与加热器形成了回路,加热器有电流通过,但由于,离开学校多年,这些年很少进行理论计算。现不得已,翻开课本一算:R=100,C=0.1uF, XC=1/(2πfC)=1/(2*3.14*50*0.1*uF)=31.8 K;   AC 220V 直接接在 RC 泄放保护回路的估算电流为,
I = 6.9 mA,  加热器在不工作时,有大约 7mA 的电流流过,这是可以忽约的。所以我最终选择以下这个电路。

网友E:
楼主加RC吸收回路的目的是什么?电阻性负载加热器工作会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E:
对于电阻性负载,特别是加热器之类的,重点应该不是高压吸收而是开关元件的抗电流冲击能力!电阻性加热器的冷态电阻一般会是额定电阻的约10倍!所以,开关元件的电流裕量必须考虑留有足够的。

网友E:
冷态电阻是额定电阻的约1/10!

网友A:
白炽灯要上升3000度才会有10倍的冷热电阻差,一般的加热器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温差,特别是加热水的,所以楼主可以不用管,如果不放心可以测下冷态电阻,不要听不懂装懂的货色瞎说。

网友K:
这点能泄多少,担心也是多余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高压可控硅选800-1000多伏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随手测了下电热水壶的功率,冷态20℃和热态100℃都是2150W,我的功率插座没能测出两者的差异。所以某人的无知言论可以不用看了。

网友L(2022-09-14):
纯阻性负载加不加吸收电路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随手测了下电热水壶的功率,冷态20℃和热态100℃都是2150W,我的功率插座没能测出两者的差异。所以某人的无 ...

有你这样测冷态阻值的吗?就算不用阻值档,按贴合实际情况来说,好歹也要用电流表,看看上电瞬间的电流是多少,和热态的电流进行比较。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白炽灯要上升3000度才会有10倍的冷热电阻差,一般的加热器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温差,特别是加热水的,所以楼主 ...

我不知道白炽灯需要多高的温度才有10倍的冷热电阻差,但用过白炽灯的都知道,白炽灯烧毁,大部分是在上电瞬间,这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