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路

楼主(2022-08-11):
大家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先
是这样的:我想在高端处检测放电电流,所以就用了运放搭建差分放大电路用来检测,电阻我是1比1,先试一下电路,如果可行再改电阻。
现在调试中发现如下几点:
1、电路没有接到稳压电源时(电路悬空),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跳动的值
2、电路接到稳压电源后(只接到稳压电源的正极,稳压电源没带载,负极断开),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比上面第1点的还高,跳动的值
3、电路接到稳压电源的负极时,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同上面第2点,有跳动的值
以上3点,我有在运放、电阻每个脚试过加电容都不行;358也换过,运放也换过OPA2277,都不行;运放的电源也换过、电压也调过,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了
大伙帮忙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A:
尝试使用更好的差分放大器,如 MCP6H01,它可以提供更好的结果,并且许多微芯片microchip应用笔记都很好地解释了它的应用。 另一个建议是使用专用 IC 进行高端电流测量,例如 ZXCT1009 或 MAX4172

网友B:
你的图里面“稳压源”和“OUT”两个节点,相对于GND的电压是多少???

考虑到RL只有1欧,那么能搞清楚一个节点的也行。

根据现象1,我猜测你的待测信号和358测试电路是隔离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隔离,因为Y电容等原因,“稳压源”和“GND”两个信号之间有50Hz的电压。

网友C:
1,高端检测不能用LM358,因为它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容易造成没有负载的时候,运放也会有输出
2,你这个运放是单电源的,只能检测正极在左边的电流,电流只能从左边流向右边,反之是没有输出的
3,OPA2277是双电源运放,你用在单电源上,就没有了双电源的性能了,它跟LM358是一样,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运放也是会有输出的
4.推荐你用OP2735,它引脚和LM358是一样的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我做过,原理图在这,我这个是10倍的

网友D:
没有提及是否有输出负载连接到电路。 如果没有负载,就没有电流。试试将负载连接到输出。

网友E:
检测电路与被检测电路同地?

网友F:
一步步来,首先要确保358和稳压源共地。
然后把V1和v2接地,不接稳压源,看输出。

网友G:
普通运放共模输入电压有限制,通常不适合高边检测,有专用的高边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H:
稳压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I:
正常取样电阻是在低端,358运放电源必须大于输入电压1.5V以上,358有10mv误差是正常的,你说跳动的值是多少?你换TLP2272误差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使用更好的差分放大器,如 MCP6H01,它可以提供更好的结果,并且许多微芯片microchip应用笔记都很好地 ...

你好,专用的芯片比如max系列,在淘宝上看了价格都很贵,国产的没有搜到有那些好用,易买到的,我这个不是做产品用的,想用来测试产品的,另一方面想学习学习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里面“稳压源”和“OUT”两个节点,相对于GND的电压是多少???

考虑到RL只有1欧,那么能搞清楚 ...

稳压电源的地跟358的地是隔离的,如果共地的话,用差分放大电路就没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高端检测不能用LM358,因为它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容易造成没有负载的时候,运放也会有输出
2,你这个运放是 ...

OPA2277失调电压只有0.02mV,再说我这里没有放大呀,但输出是不稳定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高端检测不能用LM358,因为它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容易造成没有负载的时候,运放也会有输出
2,你这个运放是 ...

OP2735这个运放,某一个宝上搜了一下,很少,有的话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我做过,原理图在这,我这个是10倍的

你好,你这个电路跟我那个差不多,但是R8你用100R太小了吧,运放能带得起吗,输出还直接C3,运放会不会自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提及是否有输出负载连接到电路。 如果没有负载,就没有电流。试试将负载连接到输出。

正常接负载,358OUT误差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电路与被检测电路同地?

不共地,358是另外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步步来,首先要确保358和稳压源共地。
然后把V1和v2接地,不接稳压源,看输出。

不接稳压源,V1和V2接地时,358输出1.2mV左右,稳压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源电压是多少?

稳压源是可调稳压电源,0-30V都试过

楼主:
跳动的值不稳定,几Ⅴ吧,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J:
楼主没有给出足够的技术参数要求,还不好说。
比如,你的电流变化率(决定运放带宽是否合适)?测量精度要求?
高端电流检测我用过好多方案,没有具体要求很难给出具体方案。

网友K:
358的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超过运放电源vcc-1.5v 否则运放工作不正常。

网友L:
高端电流取样可以直接使用INA1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压电源的地跟358的地是隔离的,如果共地的话,用差分放大电路就没必要了吧

那就是并没有完全隔离导致的。换霍尔电流传感器吧,那个是完全的隔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并没有完全隔离导致的。换霍尔电流传感器吧,那个是完全的隔离测量。

知道常用的型号吗,mA级别测试出来的准吗,允许10个mA误差,我买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OP2735这个运放,某一个宝上搜了一下,很少,有的话也很贵。

少打了个字,看我电路,是OPA2735,五块左右,跟OPA2277差不多一样的价格
你可能对放大有点错误的理解,你这就是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1倍,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运放电路上,这就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电路
OPA2277是双电源运放,我也在和你一样的这样用过,肯定不行,不用想的,实践才是真
一个双电源运放,你用单电源供电,这本身就不行,电源都不正常,其它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LM358可以双电源,也可以单电源,所以,LM358是单双电源通用型运放,但OPA2277可不是,它就是双电源运放
100R的输出是可以的,没有关系的,OPA2735输出阻抗是125R,我没有这个电阻,用100R也没事有,不差那25R,你要是严格来说,那就用300R就好点
为什么输出有电容就会自激呢?那不是有输出负载电阻R8的嘛?
估计之前评论的几位,基本是没有谁真正用过OPA2277来搭建过高端采样电路的,也就只有我真正的画出板子来测量过了
OPA2735可以说很好的,5uV的偏置电压,只要取样电阻足够精确,单片机12位ADC的话,1mA的电流随便测量
这是我实际使用福禄克F187对比测量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常用的型号吗,mA级别测试出来的准吗,允许10个mA误差,我买几个回来试试,

ACS712-05B

网友M:
1、运放的电源电压是12V,记住:当运放的输入引脚电压在6V左右,运放的性能最佳。
2、在R2上并电容,可以减小输出跳动,但响应速度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打了个字,看我电路,是OPA2735,五块左右,跟OPA2277差不多一样的价格
你可能对放大有点错误的理解,你这 ...

谢谢大佬,之前看到网上有说OPA2277可以直接代换358,我看到它失调电压也很低,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就买了几个回来试试,结果真像你说的一样,单电源下工作不正常,用358可以正常工作,换了OPA2277反而不行了,用双电源觉着没必要,今天买的INA系列电流检测IC回来到了,简单测试了一下,很OK,输入悬空或接碰稳压电源的正极、负极时,输出很稳定,不会乱跳约0.1mV,用万用表实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之前看到网上有说OPA2277可以直接代换358,我看到它失调电压也很低,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就买了 ...

要求不高的话,用MAX471就可以了,精度要比ACS712高一点
但ACS712好处是隔离的,测量电流也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用MAX471就可以了,精度要比ACS712高一点
但ACS712好处是隔离的,测量电流也要大点

MAX471、MAX472也买了,买了几天现在还没到,这货贵得很,7、8块一个,查看说停产好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471、MAX472也买了,买了几天现在还没到,这货贵得很,7、8块一个,查看说停产好久了

这两个东西本就很久以前的产品,只能没大电流,uA级电流估计是没法测量的
我以前三四块钱买过几个,那时候还没有芯片荒
感觉不是特殊需要,还是用个小电阻低端采样得了,省事
个人还是觉得学会用运放好点,有一个成熟的电路,就不怕这个芯片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东西本就很久以前的产品,只能没大电流,uA级电流估计是没法测量的
我以前三四块钱买过几个,那时候 ...

是的,学好运放,很多电路也可以用廉价的运放自己搭,不愁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