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快速进入用户程序区

楼主:
本人新手,最近在用STC15W1408AS-SOP16做一个小项目,发现冷启动总是会延时130-140ms之后才会进入main函数,而我需要冷启动后快速进入main函数执行任务,烧录用的STC-ISP软件,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的√去掉,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的√打上,还是不行,后来发现P3.2和P3.3脚硬件上被拉低了,P3.2或P3.3悬空之后就可以了,冷启动时间大概是4ms。现在有个问题是烧录调试不好搞了,用烧录好再上板倒是可以,就是P3.2/P3.3在硬件上不能同时下拉,但是板上烧录就得给P3.2/P3.3脚接GND,这就超级不方便了,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求求了!!!指导一下吧

网友A(2022-08-12):
无人问津

网友B:
只能在PCB上添加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接在P3.2/P3.3,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C:
你得先说服大佬上电要赶这100ms的时间干嘛

网友D:
STC15W1408AS有内置的MAX810复位电路,这个复位电路要180mS,不管你其它复位怎么设置,最终都是180mS+的复位时间,我不知道下载器上"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是不是关闭MAX810的,感觉应该是这个吧
而STC15W1408AS冷启动的复位时间是要32768个时钟的,上电之后,VCC超过门槛电压之后,还要延时这么多个时钟,复位才算是完成了
327684时钟,如果是12MHZ晶振,那就是32768/12=2.73mS,这个估计是没法改了

网友E:
调试时不要勾选“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生产时才勾选。

网友F:
你就不能调试完才设p3.2,3.3接地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PCB上添加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接在P3.2/P3.3,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感谢大佬的细心,还专门附上了图,不过大批量生产的话加开关还是不太好,不行我调试的时候用烧录夹子烧录吧!P3.2脚悬空,P3.3脚还是可以用来做IO口的,一开始我还以为烧录会检测P3.0/P3.1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得先说服大佬上电要赶这100ms的时间干嘛

我这是汽车转向灯流水灯,供电是开300ms,关300马上,300ms内要跑完,所以启动的100多ms很致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C15W1408AS有内置的MAX810复位电路,这个复位电路要180mS,不管你其它复位怎么设置,最终都是180mS+的复位时 ...

是的,上电复位延时使用较长延时关闭之后大概上电时间还有120-140ms,下次冷启动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打开,然后,烧录程序的时候P3.2/P3.3接GND烧录,使用的时候P3.2/P3.3不能同时为0,这样就可以快速冷启动,时间大概是4ms。现在就是P3.2/P3.3脚不好处理,烧录时跟使用时状态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调试时不要勾选“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生产时才勾选。

不勾选启动时间是120-140ms呢,这样调出来的时间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就不能调试完才设p3.2,3.3接地么?

我现在是电路上P3.2/P3.3悬空,烧录的时候再把它接地,就是麻烦

网友G:
1、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的√打上。
2、至少在P3.2、P3.3中一个引脚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汽车转向灯流水灯,供电是开300ms,关300马上,300ms内要跑完,所以启动的100多ms很致命

你的电路有问题,不要用转向灯开关去控制单片机供电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的√打上。
2、至少在P3.2、P3.3中一个引脚上,加上拉电阻。

这样板上烧录就烧不进去了,因为两个管脚不同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板上烧录就烧不进去了,因为两个管脚不同为0

调试的时候“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不打√。调试完成以后不必在线升级,最后下载程序再打上√。

网友I:
同行,我是用夹子烧写的,SOP封装的可以用,引脚在密的就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把这两个引脚不用,或者用什么表笔短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