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程序报错

楼主(2022-08-12):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intrins.h>

  3. sbit sda = P2^0;

  4. sbit scl = P2^1;

  5. #define        i2c_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i2c_start()

{

        scl = 1;

        sda = 1;

        i2c_delay();

  11.         sda = 0;

  12.         i2c_delay();

  13.         scl = 0;

void i2c_stop()

{

        scl = 0;

        sda = 0;

        i2c_delay();

  20.         scl = 1;

  21.         i2c_delay();

  22.         sda = 1;

  23.         i2c_delay();

  24. }

bit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 0;

        unsigned char mask = 0;

        for(mask = 0x80; mask != 0; mask >> 1)

        {

                if((mask&dat) == 0)

                {

                         sda = 0;

                }

                else

                {

                        sda = 1;

                }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cl = 0;

        }

        sda = 1;

        i2c_delay();

  49.         scl = 1;

  50.         i2c_delay();

        ack = sda;

        i2c_delay();

        scl = 0;

        return ack;

}

bit i2c_addr(unsigned char addr)

{

        bit ack;

        i2c_start();

        ack = i2c_write(addr << 1);

        i2c_stop();

        return ack;

}

写了这么一个i2c的代码,编译后一直报错说I2CTRY.C(60):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求问了,实在不知道是咋回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程序员只考虑error,对于warning是完全看不见的。

网友B:
d KEIL中   _nop_();是这样用的!!!!
#define        i2c_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KEIL中   _nop_();是这样用的!!!!
#define        i2c_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额,没看懂

网友C:
这代码是I2CTRY.C里的?
如果不是,请贴I2CTRY.C的代码

网友D:
被伪函数害了,这条语句其实只是一个等式: i2c_deley() = 4个_nop_()

网友E:
_nop_; 和 _nop_(); 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我一直认为,写单片机程序,最好的方法就是复制
但前提是,你得先会自己写,你得先自己理解
_nop_();这空指令,它得是个函数吧,函数是不是应该有个()呢?
而且,就算原来的 i2c_delay()是对的,4个空指令在STC单片机上,那可不一定能满足标准IIC的延时要求的自己写一个延时不行吗?应该不难的吧
void Delay()                 //用于IIC延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你这代码多半是直接复制别人的,然后不看一下就开始验证,搞半天才发现不行....

网友G:
_nop_; 和 _nop_(); 是不一样的。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