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1脚接了上拉电阻,但不能输出5V

楼主(2022-08-12):
大佬们,在我这个图中,LM393的2脚电压实测4.87V,3脚电压实测4.99V,为啥LM393的1脚不为高电平?

网友A:
超过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了呗!如果你有能力看懂内部结构图,会发现按你给的输入电压,两个输入三极管都是截止的,根本比较不出来+-两端信号的高低。

网友B:
R1R5用电位器替换试看

网友B:
依据电路参数可得3脚电压近似接地,因此输出近似为地。

网友B:
3脚测量电压高的话说明R3或光耦有问题

网友C:
为什么把2脚置为4.87v。

网友D:
实测数据有误!根据你的数据,2脚电压应该是4.98653V!因为你的R5取值太大!电压表的内阻不足会分流导致R5的等效电阻降低,实测电压比实际电压要低一些!这个电路的设计取值存在缺陷!

网友E:
7楼你说对了

网友F: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G:
元件参数不合理。

网友H:
+-输入脚电压不要超过VCC-2,楼主VCC是5V,则+-输入脚电压不要超过3V,在室温可以到3.5V。

网友D:
你把R1取值10K,R2取值100K试一试

网友I:
看一下规格书,或都 参考电路吧

网友A:
真是服了你们了,除了11楼居然没人能看懂我在沙发的帖子。
common 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这个参数楼主的图满足吗???

输入端电压必须低于80uA恒流源压降加上两个输入三极管的Vbe共1.4V,两个输入三极管才会进入到线性状态,楼主的图,代入到LM393内部结构图,结果就是输入三极管都是截止的,输出电压随机(到底输出高还是低由制造误差决定),根本无法比较两个输入端电压的高低。

网友J:
代码好学,模电不易理解啊,电子工程师实在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服了你们了,除了11楼居然没人能看懂我在沙发的帖子。

common 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这个参数楼 ...

还是你和11楼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脚电压不要超过VCC-2,楼主VCC是5V,则+-输入脚电压不要超过3V,在室温可以到3.5V。

还是你看的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把2脚置为4.87v。

因为我用的红外对管,达到我的条件后,得到的电压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代码好学,模电不易理解啊,电子工程师实在是难

模电×
魔电√

楼主:
此贴终结,就是沙发和11楼说的原因,本人模电学的很差,这个电路我是在multisim里模拟的,模拟的时候是好用的,谁能知道,他并没有还原+-输入脚电压不要超过VCC-2的特性,我也没去看手册,才造成这个问题。关于红外对管反馈的电压,因为4.8几是不能用的,我问了另外一个大佬,得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大R3,这样可以增加因红外光反射强度变化导致的电压变化,也降低了电压,然后就可以用啦!

网友K:
要向沙发学习,学会查手册!!!
这是基本功,你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需要查手册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