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添加H文件色用处

楼主(2022-08-13):
经常写51单片机程序,一般情况下KEIL工程添加C文件,main.c里面includeH文件,相应的H文件放在工程目录里就可以了。随着学习的深入,发现很多工程添加了H文件,而且不包含。不理解添加到工程H文件和包含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Keil环境下:
包含.h文件的作用,网上一找一大堆,说的都是差不多的,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当你在main.c的代码中,有了一条#include "IIC.h"的代码,编译之后,在工程文件中就会自动有一个IIC.h的文件在里面了,不用你去添加的

网友B:
比如inclide "uart.h",意思是包含了这个"uart.h"的头文件,把它里面的东西全包含在里面了。

网友C:
h文件添加到工程但是没有被c文件包含,等于没有添加,回答完毕。

网友D:
让程序更加简单化

网友E:
感觉h文件像个接口,要用就拧上

网友F:
添加到工程的头文件,如果没有被包含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G(2024-12-17):
*.c 和*.h搭配一起, 构成模块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