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引角,干其他事情会有毛病吗?

楼主(2022-08-13):
#include <STC8.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int x,k;
        S3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24k
        S3CON &= 0xBF;                //串口3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8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hile(1)
                {
//                                if(S3CON & 0x01)
//                                        {
//                                                x=S3BUF;
//                                                delay(20000);
//                                                S3CON &=0xfe;
//                                                if(x==0x22)
//                                                P0=0;else P0=0xff;//检查P0的灯不对
//
//                                        }
                        S3BUF=x;
                        while(!(S3CON & 0x01));

                        S3CON &=(0xff-0x01);
                        x=S3BUF;        S3BUF=x;
                                                delay(20000);
                                                if(x==0x02)
                                                P3=0;else P3=0xff;//检查P3灯有没有亮,正常

}
}

这个检测寄存器,因为是串口3用到P0口,写完之后检查也是用P0口,一直不对,检查换P3口就可以了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要看一下规格书。做推挽输出,不开复用就没有问题,另外P0 和P3的内部结构有点不一样。

网友B:
操作p0时,要关闭s3ren,不然会误触发s3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