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LC梯形图逻辑

楼主:
刚开始入门PLC,梯形图有点看不懂,下图简单的开关控制,麻烦详细点解答下程序逻辑。谢谢!

网友A(2022-08-13):
I0.0接按钮1常开触点
I0.1接按钮2常闭触点
I0.0按下时,Q0.0通电
I0.0放开,Q0.0自保
I0.1按下时,Q0.0断电

PLC梯形图分析要结合外围元件接线

网友B:
特别第一行第二个没法理解

网友C:
第一行第二个,以你的意思应该是闭合的吧,它可能是外部的急停开关。我说的是可能,并不确定是不是。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表述.第二个改成常闭点,则是一个典型的起动/停止回路.

网友D:
同意二楼的看法,将第二个改成常闭点则是个典型的启动/停止电路. 通常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灰常感谢!这个梯形图是网上的,我就是疑惑第一行第二个,现在看来是人家画错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特别第一行第二个没法理解

那个是停止,梯形图是常闭,对应PLC输入端的按扭是常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灰常感谢!这个梯形图是网上的,我就是疑惑第一行第二个,现在看来是人家画错了吧。

没有错的,如果第一行第二个是常开,那么对应PLC输入的按扭就用常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I0.0接按钮1常开触点
I0.1接按钮2常闭触点
I0.0按下时,Q0.0通电

不是我爱杠,按图来看,I0.1接的不是常闭触点(常闭触点不是这样的画法,而且输入不一定要按钮),你只是按普通电路的接法来理解,有没这样一个可能,Q0.0的运行要求限定在一定范围内?I0.1接的是行程开关的常开点,并且正常状态是动作(被压住)的,也就是说已经导通了,I0.0接通Q0.0启动自保,当运动部件离开行程开关后,I0.1断开Q0.0也断开停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灰常感谢!这个梯形图是网上的,我就是疑惑第一行第二个,现在看来是人家画错了吧。

给个链接看看吧,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也许人家用的地方特殊才这样使用的

网友G:
第二个改成常闭点,则是一个典型的起动/停止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给个链接看看吧,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也许人家用的地方特殊才这样使用的

我们需要将其放在自锁指令之后,或者说,串联起来。否则当停机按钮按下时,还是会输出“1”。

现在,梯形逻辑如下:

你可以看到开路检查指令将其条件的反转结果传递给输出线圈。要再次激活输出,就需要 再次按下启动按钮。

在上面的示例中,我使用了一个开路判断指令作为停机按钮。这不是好的实践!

我们最终遵循最佳实践,修改后的梯形图如下:

(然后就是把常闭改成了常开。我帖子上发的图)

虽然我们修改了指令,梯形图的运行没有变化,这是因为我们同样修改了物理停机按钮的 工作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需要将其放在自锁指令之后,或者说,串联起来。否则当停机按钮按下时,还是会输出“1”。

现在, ...

看来还是你自己理解不了文中所说的内容,忽视了文中的解释(常规思路就是停止按钮必须是常闭的),才认为梯形图画错了,而实际上就如解释的那样是特意使用常开触点的。
“(然后就是把常闭改成了常开。我帖子上发的图)”这一句都说的这么清楚了还看不懂吗?原因也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并且了说明了,虽然将常闭触点改成了常开,“梯形图的运行没有变化,这是因为我们同样修改了物理停机按钮的 工作方式。”,也就是使用常开触点并使之在正常时是保持按下导通的状态。

网友H:
那个输入的物理按钮接在了常闭触点上,这样,常态下,一直有信号输入到PLC里,这样你那梯形图上的I0.1因得电而闭合。
如果你按下了停止按钮,物理常闭触点断开,就没有信号输入到PLC,你那梯形图上的I0.0因为失电而为断开状态。

网友H:
把它转为语句表指令就是这样:
LD I0.0
O Q0.0
A I0.1
= Q0.0
西门子通过逻辑运算来解决梯形图逻辑问题。
CPU有特殊的位寄存器,其中就有RLO。它是存储中间过程和结果状态的特别忙的位寄存器。
LD I0.0意思是把I0.0的状态值(0或1)送到 RLO
O Q0.0 意思是把Q0.0的状态值与RLO的值进行逻辑或运算,把结果存储在RLO中。
A I0.0 意思是把I0.0的状态值与RLO的值进行逻辑与运算,把结果存储到RLO中。
= Q0.0意思是把RLO的值赋给Q0.0。
如果第三行I0.1采用常闭触点,那么第三行就变成
ON I0.0   加了个N,意思是把I0.0的值取反后与RLO的值进行逻辑与操作,结束存在RLO中。
如果梯形图很复杂,就要用到两次LD或是LDN(取反值把它送到RLO中)然后把这二分支用ALD(逻辑块与)或是OLD(逻辑块或)结合起来。我猜,其实RLO这个只有一个,当第二次用到LD或是LDN,把值赋给RLO时,前次的RLO会被送到另一个特殊位寄存器中保存,大概是br,忘了。

网友B(2022-12-19):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是你自己理解不了文中所说的内容,忽视了文中的解释(常规思路就是停止按钮必须是常闭的),才认为 ...

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法理解第一行第二个怎么画成常开,那样怎么运行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法理解第一行第二个怎么画成常开,那样怎么运行呢?

某些机床,冲孔或者什么的,看工况,双手开关,就拍你伸手扶工件,只要那个特定位置丢了,就停。

网友J(2023-02-01):
梯形图中图X(1)表示加载这个触点,至于触点在被读取时是什么状态取决于PLC 外接设备,PLC只是如实读取,不对读取到的值做任何改变;梯形图中图X(2)则表示PLC在读取到该触点的值时,要将这个值取反后再进行逻辑的下一步。所以说电路图中的常开、常闭触点≠梯形图中的常开、常闭触点。虽然符号可以通用,但是两者意义不完全相同

网友K(2023-03-11):
这个图不太对哦

网友L(2023-07-11):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灰常感谢!这个梯形图是网上的,我就是疑惑第一行第二个,现在看来是人家画错了吧。

也有可能当两个常开闭合电路才起作用,防止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