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2-08-13):
单片机用PWM控制开关管升压,升压时,单片机其他IO都出现干扰波形,频率和PWM一样。
开关管的栅极电阻加大,IO口的干扰就小了,但是开关管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不陡峭,开关管损耗大。 电容滤波的方法都试了没有效果。
不隔离的话,如何消除干扰。

网友A:
首先要确认干扰确实存在,而不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对,哪怕是示波器地线夹子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B:
是电源被污染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单片机电磁干扰降低从解耦和旁路优化开始。 如果您认为您的设计足够好,那么请确保您的测量方式是正确的。 最重要的是接地和探头。

网友D:
加两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D:
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E:
先确认测试方法没错(比如地的选择),如果电源确实有干扰,就使用低ESR的电容退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