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at32的短文件名校验规则

楼主:
要在sd卡上创建文件,使用长文件名,网上只找到了这样的一段
int i,j,chknum=0;
for (i=11; i>0; i--)
chksum = ((chksum & 1) ? 0x80 : 0) + (chksum >> 1) + shortname[j++];

但是计算出来不对

网友A(2022-08-14):
短文件名校验我一直用:
for (chksum=0, i=0; i<11; i++)         chksum = ((chksum & 1) ? 0x80 : 0) + (chksum >> 1) + shortname[i];

网友B:
还是一样的呀,按上面的图,算出来结果是0xaf,不是0x23呀?

网友C:
什么操作系统的程序? 检查变量数据类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