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55和计数器共用一个电源就报错?大佬帮忙解答下

楼主:
为什么我的555和计数器共用一个电源就报错,两个单独使用都不会报错呢?大佬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22-08-15):
我感觉可能是multisim的问题,我用你的图在mu上仿真了一遍可以仿真,成功了,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仿真报错,就是软件参数不对。

网友B:
这通常是参数不对比如超过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