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问题

楼主(2022-08-14):
本人用的DRV8301驱动芯片,是一个三相半桥驱动芯片,目前遇到的问题为,A相高侧信号无波形输出,但A相低侧信号有输出,B,C相高低侧均有输出,请教一下,高侧无波形输出,一般问题在哪儿呢?

网友A:
多为高侧无电源,查看手册上的使用案例。